[問題求助] FDQ14腳晶片(PS3主機板)(已棄修..GPU短路)

楼主(2016-10-05):
已棄修..謝謝(真是殘念)
這台PS3故障情況是自動斷電..後面的初步判斷是保護作用
電源供應器有12V,5.5V,PS-ON都已量過是正常...沒有步數了...
量看看看阻抗.發現這一顆不到20歐姆異常的低(電表蜂鳴檔會叫.因為阻抗過低.所以改用歐姆檔測).版子上有另一顆一樣的,阻抗為一百五十多歐姆因該才是正常的..附上照片...也不好拆,用熱風槍吹很久吹不下來.表面被我吹壞都還拆不下來...
附上ic連結 FDQ7238AS
http://www.mouser.com/ds/2/149/FDQ7238AS-1008201.pdf

网友A:
確定不要就剪腳吧
可以省去下IC...
這顆在露天應該有賣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定不要就剪腳吧
可以省去下IC...
這顆在露天應該有賣喔!

已用鑚磨機 整顆打磨去掉了 再用烙鐵去除殘腳 感謝提供好方法!!!
結果後端的電容還是一樣糧起來15歐姆.拔起來也一樣...糟糕摟 後端是通到GPU.看來是大條的....已經棄修了..

网友:
搞不好是電容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