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三久太陽能熱水器 保溫桶維修

楼主(2016-10-05):
三久太陽能熱水器漏水維修
保溫桶有裂縫
用pet塑膠補上
撐多久算多久了

网友A:
真厲害, 還有 pet塑膠 可以焊....

反正不用承壓,
若只是裂縫,沒破洞,可用烤肉用的鋁箔紙+矽利康黏一黏...
若破較大洞,則可能要薄的白鐵板+矽利康...
若要承壓,最好內外都黏。

這種材料比較容易找到...且矽利康和金屬更能耐高溫....

PET好像只耐熱到70度,要HDPE才能到120度,PP約135度,
而矽利康是150度...好像也有寫到250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厲害, 還有 pet塑膠 可以焊....

當時剛好隔天颱風要來了,水一直漏拆開後發現保溫桶裂了,手邊拿得到什麼材料就直接補了。

桶身材料是hdpe沒錯,要先來找hdpe的補料了。

网友B:
鋁貼補,夠黏也夠耐。

网友C:
建議使用不鏽鋼筒比較不會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使用不鏽鋼筒比較不會壞

這是三久的原廠配備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鋁貼補,夠黏也夠耐。

黏著面不怕水氣嗎?
若不怕水氣的話那就很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