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身風扇從電池座外接USB出來的問題

楼主(2016-10-06):
因為汽車後座沒有冷氣孔,所以網路買了隨身風扇並用魔鬼氈黏在後座
隨身風扇是吃18650電池,考量到安全性,所以從電池座焊一條USB 出來
上車在把電池插上,然後ON檔開機
可是問題來了,只要風扇關機後,就不能再從ON 檔開機
還要把線重新拔起來在插進去,風扇重開機後才能再從ON檔開機
請問是什麼原因呢?
我希望可以隨時關機後再度開機,而不用重新插拔...

2016-10-06  2016-10-06  2016-10-06

网友:
在下覺得是風扇的USB孔的D+,D- 腳位作怪.

网友A:
我覺得是你"白色USB 18650座"的問題

你可以直接拉線出來單接18650電池,如果正常那問題出在哪邊不就很明顯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是你"白色USB 18650座"的問題

嗯嗯,我也覺得是不是電池座的關係,但不確定

网友:
如果不需調速功能
可以直接拉12v進去
這種應該是利用18650升壓的
所以外接5v進去,線不夠粗的話
會無法升壓

网友:
外接的電池座, 是有升壓成 5V 再輸出到 USB 嗎?
若是的話, 會不會是輸出電流不足?

要把電池移出外接, 電池座要使用無電壓轉換功能的(學姐有賣).

即然是車上要用, 何不用電腦用12公分散熱風扇, 直接接車上12V電源就好, 還比較簡單.

网友:
這個風扇 我記得完全斷電 或電池沒電
換電池 都要先按OFF 在按ON
我也有跟你一樣的風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