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TYPE G3VPN 筆電電池接腳正負腳位求助

楼主(2016-10-06):
DELL TYPE G3VPN 筆電電池接腳正負腳位求助

請知道的朋友能提供資訊 感謝
因位放太久已經完全沒電,想移做它用

想充電確不知正負腳位..............
來自群組: 痞酷網液晶維修大聯盟|LCD維修|液晶電視維修

网友:
雖然不知道你要做啥用途?

但我可明白告訴你NB類的電池,一旦沒電或是充放電次數超上限時,NB的電池保護板就會起作用
這時你的電池不管你怎麼搞拉出 +- 再以外電充電 ,  他就是再也不能充電,保護板鎖死不讓你充電

除非你~~~ "拆開外殼"~~~單獨取出18650電池,單獨裝上萬用充電器去充電,能夠充進去電就是救回一顆.

所以~~~你覺得你問的+ - 問題~~是不是沒有多大的意義呢?

网友:
移作他用不必用到筆電的電路,撬開塑膠盒,取出18650電池直接使用。

网友A:
哪邊是正哪邊是負用三用電表去判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邊是正哪邊是負用三用電表去判斷

他因該電壓=0V ,量不出來了吧!

不然通常最左及最右兩端金手指就是 + - (電表也要有另外超細探針才能直接插入測量)

楼主:
瞭解 感謝各位提供資訊.謝謝。利用三用電錶二級體檔確認 ,
圖最左是+,最右是負.這樣才有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