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OK KA-6500R 擴大器一開機就嗡嗡叫

楼主(2016-10-06):
各位學長們,小弟有一台擴大器

    型號: BOK KA-6500R 擴大器

    問題:
            1.單接喇叭和開電源就會一直嗡嗡叫,不接喇叭就都沒有聲
            2.接電腦音訊輸入,一樣會嗡嗡叫,不過轉大聲嗡嗡叫就會不太聽得到
            3.後面有四個可以接喇叭,每一個都一樣嗡嗡叫(聲音開最小,嗡嗡聲很大)

    抱歉的地方: 主機在公司沒有拍照起來,明天去公司在補照,先用網路上照片的機子給大大們看一下

正面圖

ka-6500r1

ka-6500r1

背面圖

ka-6500r1

ka-6500r1

    如有不對的地方就多多包含

网友A:
會交流聲
一般就是接地問題
或電容有問題

网友B:
個人猜測是電源濾波電容不良或是麥克風前置放大.範圍從訊號輸入端切換到後級都會喔

网友C:
紅圈圈中的電容先檢查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交流聲
一般就是接地問題
或電容有問題

maxcar  學長

       小弟有看一下電容,真的有壞,所以換了就ok了,非常的感謝
    只是小弟有一點問題是,如果是接地問題,那我要如何量起,新手都只是看文沒有實際測過

网友:
照片一
有上強力膠的地方 清一清  看接點是否有被腐蝕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猜測是電源濾波電容不良或是麥克風前置放大.範圍從訊號輸入端切換到後級都會喔 ...

lsammy  學長

                 小弟有用電容表量了一下,有一顆是0,一顆是1900,一顆是正常,但是我就都換了
            真的非常的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紅圈圈中的電容先檢查檢查

雄爸爸好....

                   雄爸爸謝謝你還幫我圖解,我量了右邊三顆有二顆怪怪的
電容分別為  2200u 35v  x 2         2200u  25v  x 1

                 2200u 35v 量出為  一顆是0      另一顆為正常不過跑2400u

                 2200u  25v  量出為 1900左右

             所以我換了這三顆,真的沒有出現電流聲了

                                                                        謝謝雄爸爸

楼主:
非常的感謝大家小弟修好了,真的是電容有問題,以下是小弟換的零件和量出來的電容數值

量出壞的地方

原本電容是2200u 25v  不過量出為 1900u

原本電容是2200u 35v  不過量出為  0u

總共換了三顆電容

以上是小弟換的東西,謝謝大家,標題要如何改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