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來猜一猜 !!

楼主(2016-10-07):
左圖片

右圖片

以上2電阻是相同的一顆電阻哦 !!!

請大家來猜一猜此顆的阻值 !!

P.S :

絶對不是色碼上所代表的數值哦 !!! (棕-綠-橙-金)

猜對了 ~ 沒獎 !!

猜錯了 ~ 也不扣分

純粹看運氣啦 !!!

网友A:
啊???
但是我看的是 棕-綠-紅-金   15K
@_@

网友B:
看起來就是15K呀! 難道是我曾遇過的棕色變紅色,變成25K,要電表量才知道阻值

网友:
我猜1.5k

网友C:
它已經燒掉了,所以變很大

网友D:
其實它是一顆二極體n_027|

网友E:
常修理各式家電的會員一定會遇過阻值與色碼不符的例子,電阻製造廠在製造的過程中難免會有失敗,例如色碼紅色的顏料印上後跟棕色一樣(反之亦同)、色碼位置印錯、色碼印錯.......等等,通常這些電阻會報廢處理,但是該電阻卻是好的是不是?那它不能拿來用嗎?當然可以!

樓主的例子是棕-綠-橙-金,這一看就知道是15K 5%,如果它的原阻值原本是要印棕-綠-棕-金(150Ω),那他可以送給他的客戶,客戶拿去做商品不見得要求色碼正確,只要阻值正確就好。
以上是一位在早年在大陸發展的台商友人跟我說的,這種事在大陸一定有可能發生,只要有錢賺,晶片都能磨了,何況是這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常修理各式家電的會員一定會遇過阻值與色碼不符的例子,電阻製造廠在製造的過程中難免會有失敗,例如色碼紅 ...

嗯~~汽車公司也會有四顆輪胎的螺絲只鎖一顆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修理各式家電的會員一定會遇過阻值與色碼不符的例子,電阻製造廠在製造的過程中難免會有失敗,例如色碼紅 ...

老大說的有理 ~~ 但這個依照網路上所得的電路圖 , 應該要使用 15k 沒錯 !!

除非是該公司進貨時 , 已經在不知情的情形下, 使用了它 !!!

順便透露一下這實際的阻值 , 完全不相干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汽車公司也會有四顆輪胎的螺絲只鎖一顆的情況..

這 ......... 難怪 高速公路上 , 常常上演追輪胎的戲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
但是我看的是 棕-綠-紅-金   15K
@_@

你家的螢幕 比較忠於原味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就是15K呀! 難道是我曾遇過的棕色變紅色,變成25K,要電表量才知道阻值 ...

這電阻可說是很新哦 !!

照片都有誤差 ~ 它的顏色清楚 (是棕 -綠 - 橙 -金)  , 除非我是色狼 !!

哦 !! 不是啦 是色盲啦 !!

楼主:
非也 ~

跟實際完全不相干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已經燒掉了,所以變很大

你說的很有可能 !!

但結果確是出乎意料 !!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啊???
但是我看的是 棕-綠-紅-金   15K
@_@

哈哈!SIMON大是不是喝醉了....您講的前後矛盾啊!
如果是 棕-綠-紅-金 ,應該是1.5K才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它是一顆二極體

我在找眼鏡了 ~~

因為它跌破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SIMON大是不是喝醉了....您講的前後矛盾啊!
如果是 棕-綠-紅-金 ,應該是1.5K才對啊。

是啊 !!

差一點被乎攏了 !!

网友G:
意思是說,雖然依照色碼看起來是15K,但是其實是印錯了,其實並不是15K 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SIMON大是不是喝醉了....您講的前後矛盾啊!
如果是 棕-綠-紅-金 ,應該是1.5K才對啊。

對厚!!  眼花了 腦子也轉不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意思是說,雖然依照色碼看起來是15K,但是其實是印錯了,其實並不是15K 嗎? ...

是不是印錯, 還是怎麼的不知 !!

就是實際測量得到的阻值 , 不是 15 k

而是一個奇怪的數值 !!

网友H:
猜對了 ~ 沒獎 !!
猜錯了 ~ 也不扣分 ~~

什麼都沒,
那我不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猜對了 ~ 沒獎 !!
猜錯了 ~ 也不扣分 ~~

猜中了 ~ 你可以直接買樂透去 !!

大獎必屬於你 !!!

网友I:
很好奇……那萬一維修遇到了,要如何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印錯, 還是怎麼的不知 !!

就是實際測量得到的阻值 , 不是 15 k

难道是75K?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好奇……那萬一維修遇到了,要如何是好?

這就突顯電路圖的重要性 !!!

再來就是本身對電路的分析 !!

遇到這個只能說 ...................

跟麻雀一樣 [雖小] 啦 !!!

楼主:
有何根據 ??

还是亂槍打鳥呢 ???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何根據 ??

还是亂槍打鳥呢 ???

你说过该电阻很新,原意应该指没变值,那么可能是色环印错或色环颜色不准,但你又肯定说该电阻色环是棕绿橙金,但又说肯定不是15K,那我来假设第二道绿和第三道橙的颜色是正确的,那么有效基数第二位是5,既然你已肯定不是15的棕绿,第四道误差环金的误差等级是±5%的电阻,也即为E24系列,E24系列中所标称有效基数中能与第二位5相配的只有1.5和7.5两个:
其中基数1.5倍数的15K已被你否认排除,那么就剩7.5倍数的75K,如果确定是75K,那么第一道原应该是紫色,由于颜料配不准容易看成棕色,或者干脆就是把紫色印错成棕色,以上是基于第二道确定是绿色来推断。
我很怀疑你故意在误导大家,你拍电阻时为何以绿色为背景?当我把显示器调到很暗时看到的第二环是黑色,调亮时看到是绿色,而看上去第二道的颜色会不会被背景底色的绿色所影响而导致被你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说过该电阻很新,原意应该指没变值,那么可能是色环印错或色环颜色不准,但你又肯定说该电阻色环是棕绿 ...

推理能力很行!

网友:
有邊讀邊,無邊讀中間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说过该电阻很新,原意应该指没变值,那么可能是色环印错或色环颜色不准,但你又肯定说该电阻色环是棕绿 ...

這也行真是太牛B 了 !!

那个背景問題沒有你想的那麼複雜啦 !!

只是剛好隨手拿來用罷了 !!!

要不我再補一張白色背景的 !!

网友J:
引用 楼主:
這也行真是太牛B 了 !!

那个背景問題沒有你想的那麼複雜啦 !!

上面你说过已查过电路图,该电阻是15K,你拍的从机上拆下的电阻照片看色环也是15K,机器维修前是正常的,那么就可判断厂家没用错该电阻,上面有人说“它已經燒掉了,所以變很大”,电阻故障除其他因素引起的过流过功率烧掉外,常见的是电阻本身随机器正常使用时数而自然损坏,主要表现为变值、开路,如果该电阻早期自然损坏,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电阻质量不佳寿命短,二是用的电阻功率偏小,当然电阻寿命就短,上面有人说阻值变大,你说很有可能,按你所述,电路图是15K,电阻标称色环是15K,维修之前机器应该正常工作,你维修时发现该电阻实测“結果確是出乎意料”,那么我判断这个电阻是损坏变值,而不是厂家用错电阻阻值,或电阻生产厂家标错色环,如果我的判断没错,就是正常正确的电阻使用中变值,那就没什么大惊小怪地惊呼“結果確是出乎意料”,电阻故障变值很正常,你却说“這電阻可說是很新哦”,如果电阻本身质量不好,或用的功率太小,这个电阻完全有可能早期变值损坏。
公布结果吧!已讨论了30楼,迷底只有你知道。
刚刚送维修好的一台韩国品牌的LG42”液晶电视还给用户家,故障是无电源指示灯不亮,该机是2012年11月24日出厂,出厂不到4年,最终查出待命电源初级启动电阻中一个有引脚的1M电阻R519开路,R513~518是贴片小电阻:

电路图中R519是1/4W电阻,而实际用的是1/16W,现在电视大多数没设计电源进线交流开关,一般用户电视买来有看没看都插在电源上,该用户主人去香港住几个月,回来开不了电视,现在一些电视厂家用料很没良心,设计时本该用1/4W的电阻,实际却用1/16W电阻,功率降低了两个等级,赚大钱的厂家能省即省,我也省点,我用1/8W电阻,估计至少能挺8年,我的良心比厂家好些,交机时把电视和有线电视机顶盒电源从无开关的墙插座改插在带开关的拖板插座上,交代用户,较长时间不看(如晚上睡觉)要关插座上的电源开关或拔下拖板插座的插头,以确保电视耐用。
下图是四只1M电阻,从上到下分别是1/16W、1/8W、1/4W、1/2W,上面那只两头弯脚的小电阻是从电视拆下已开路损坏的1/16W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面你说过已查过电路图,该电阻是15K,你拍的从机上拆下的电阻照片看色环也是15K,机器维修前是正常的, ...

從你的推斷 , 可以感覺到你的心思細 ,  每個回答的字句 , 確實是有些端倪 !!!

"實際阻值讓我感到驚訝'  這是一個關鍵 !!

呈如你說的 , 如果電阻因變質故障 , 而阻值變 [大] , 這还不至於讓我驚訝 !!!

反之 ~ 變 [小]  是不是讓人感到更驚訝呢 ??? (通常變小的例子比較少)

辜且不讑答案是否正確 , 你的獨特見解令人佩服 !!!

网友G:
不好意思,我沒用過數字電表。

這樣電阻值是多少啊?7.47歐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我沒用過數字電表。

這樣電阻值是多少啊?7.47歐姆嗎?

档位放在20K档,测出读数的单位当然是K。

网友:
所以,是7.5K?

色環應該是:紫綠紅金
但看起來是:棕綠橙金

那應該有可能就是印錯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上面你说过已查过电路图,该电阻是15K,你拍的从机上拆下的电阻照片看色环也是15K,机器维修前是正常的, ...

這個高壓檢知迴路是由1顆1MΩ與6顆750K串聯起來,落在1MΩ上的電壓只有幾十伏特而已,實際消耗功率遠低於原先使用的1/16W,所以這顆電阻壞掉應該不是超載使用而引起的。

您最後一張4顆電阻照片,這跟我原先的認知有些差異,最小的那顆應該是1/8W的吧?DIP電阻有做到1/16W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我沒用過數字電表。

這樣電阻值是多少啊?7.47歐姆嗎?

電表打在20K檔,顯示出的單位是K,所以是7.47K。

网友F:
這幾年來電阻色碼顏色不正似乎越來越常見,手邊有一批150Ω 1/4W就常看成100Ω,綠色太深變成很暗的軍綠色,沒注意看都會當成黑色,下圖下方那顆15Ω就是很正常的綠色。

紫色棕色、紅色橙色相混淆也很常見。

所以jeanshyen大這顆電阻應該是7.5K,紫色混成棕色,紅色混成橙色,電阻應該沒變質是拿錯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幾年來電阻色碼顏色不正似乎越來越常見,手邊有一批150Ω 1/4W就常看成100Ω,綠色太深變成很暗的軍綠色 ...

1. 依網路電路圖 , 這裡應該是使用 15k 沒錯  !! (但還是不確定)

2. 這個是一個捕蚊燈電硌 , 因為故障 (無法電擊)  , 經測試後找到這個疑似有問題的電阻 !!
目前換上一只 1/8 w 的 15k電阻 (無料暫用)  , 換後確實可以正常電擊了 !!
不過有個疑問 , 原先使用 15k 的電阻 ,  如果真的變成了 7.45 k 是不是會造成無法電擊呢 ??

有修過電阻變大一倍的 , 是可以[電擊] 但有氣無力的 , 有點像電容容值不足的現象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也行真是太牛B 了 !!

那个背景問題沒有你想的那麼複雜啦 !!

哈哈!让我猜中了,我已经猜到你这只电阻有可能是阻值变小,所以我31楼帖中用词非常谨慎,你看我31楼帖中我说的话都用“变值”,引用别人的话才有“變很大”,电阻阻值变小的几率虽小于阻值变大,但还是时有遇到,你遇到一例感到惊讶,对我来说并不惊讶,因为我十多年前遇到过,电阻阻值变小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过流烧黑,烧黑绝大多数是开路,有极少部分会出现阻值变小的情况,可能与烧黑程度和烧的时间有关,普通圆柱型膜型电阻是在瓷圆柱面上涂上合适电阻率的电阻膜,再在圆柱面电阻膜上切割出螺旋槽以增加电阻膜的长度来实现不同阻值的产品要求,当过流烧黑时,电阻膜相邻的绝缘槽被拉弧、表面漆层被碳化,碳化物质填在槽沟里,碳是导电物质,使原来电阻体上很长的电阻膜带部分被短路,相当于电阻膜被缩短(电流抄了近路),所以就出现阻值变小的现象,这种属于异常情况下的阻值变小;另一种是老化引起,我同样理解为电阻体上的螺旋绝缘槽沟某处漏电或短路,也相当于电阻膜被缩短,从而阻值变小。以上两种阻值变小都遇到过,你这种阻值变小是固定阻值的,我十多年前还遇过冷机电阻阻值正常,热机阻值变小的情况,那个电阻是开关状态控制三极管的上偏压电阻,我是通过冷热机故障前后测三极管电压判断怀疑那个上偏压电阻热机后可能阻值变小,拆下这只电阻,冷态为正常的10K,用电烙铁加热阻值逐渐减小到6K,这4K足以改变三极管的开关状态。维修中我还遇到过一只更奇葩的电阻,用指针表R10K档测竟然出现充放电现象,严然像个电容特性,用电容表测确实测出一定容量。

网友J:
引用 楼主:
1. 依網路電路圖 , 這裡應該是使用 15k 沒錯  !! (但還是不確定)

2. 這個是一個捕蚊燈電硌 , 因為故障 ( ...

你把电路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1. 依網路電路圖 , 這裡應該是使用 15k 沒錯  !! (但還是不確定)

2. 這個是一個捕蚊燈電硌 , 因為故障 ( ...

您另一帖捕蚊燈電路,照理說15K變成7.5K也會動作才對,很有可能原本焊接不良,更換後重新銲錫變正常了,或是這顆電阻內部結構有問題,如兩端鐵帽壓合不良,原本是開路狀態,拆解過程中動到了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把电路图贴上来看看。

[求助] 風騰捕蚊燈電路疑問 ??
http://bbs.pigoo.com/thread-6209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另一帖捕蚊燈電路,照理說15K變成7.5K也會動作才對,很有可能原本焊接不良,更換後重新銲錫變正常了, ...

[照理說15K變成7.5K也會動作才對]

正因為如此 ~ 對這電路才覺得奇怪 !!
阻值變低 跟無法[電擊] 實在是有點不起來 !!
一開始無法電擊 , 我是測過了所有的零件  , 有發現阻值太低 , 有特別注意到 , 但當時在電路板上
影響的因素比較多 , 並未拆下測量 , 把重點擺在那兩顆電容上 , 但測試結果是正常的 , 最後才拆下
再確認 !! 因為找不到相同的 W 數 , 暫時用 1/8 w 的測試 , 結果整電路是可以正常電擊了 !!!

网友J:
引用 楼主:
[照理說15K變成7.5K也會動作才對]

正因為如此 ~ 對這電路才覺得奇怪 !!

把那个怀疑变小的7.5K装回去试验,再找个标称7.5K的试验。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這個高壓檢知迴路是由1顆1MΩ與6顆750K串聯起來,落在1MΩ上的電壓只有幾十伏特而已,實際消耗功率遠低於 ...

那你来解释这只电阻坏掉的原因,750K是个头很小的贴片电阻,1M比750K阻值只大1/4,按理这只1M电阻用个和750K一样大的小贴片电阻也没问题,那为什么图纸设计要用到1/4W呢?用小贴片从印刷电路板设计到制作生产将更简单。
我拍的这四只电阻,从上到下,第二只是我以前买的1/8W1M碳膜电阻,买了100只,第四只也是以前买的1/2W1M金属膜电阻,也是买了100只,那你说上面第一只是多少W?

电阻基础知识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TLsZsDx5K_W76RTT7-e

网友F:
引用 网友J:
那你来解释这只电阻坏掉的原因,750K是个头很小的贴片电阻,1M比750K阻值只大1/4,按理这只1M电阻用个和 ...

為何原始設計第一顆1M電阻要選用一般電阻只能問當時設計的人了,很多LCD電視高壓電源380V檢知,只用了4顆1M 0805晶片電阻串在一起,工作多年之後還是好好的啊,所以您遇到這顆電阻故障應該是功率以外的其他因素。前幾天維修一片板子,在訊號迴路的一顆10K 1/4W電阻開路了,號迴路工作電源是DC 5V,該顆電阻是通過訊號用的,兩端電壓上下一直變動著並不是一直加在5V上面,結果還是開路了導致訊號傳不過去,這只能說是電阻本身品質的關係。

您照片上沒標尺寸只能大約判斷,第一顆電阻在台灣這邊是稱為1/8W,從廠商訂貨1/8W送來就是這個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那个怀疑变小的7.5K装回去试验,再找个标称7.5K的试验。

裝回這顆 7.5 k 的 , 它又正常可以電擊了 !!!

這顆電阻怎麼看就是15 k沒錯 !!!

感覺應該是製造廠商出來時就是錯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裝回這顆 7.5 k 的 , 它又正常可以電擊了 !!!

這顆電阻怎麼看就是15 k沒錯 !!!

應該單純只是色碼顏色偏掉,它原本就是一顆7.5k電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為何原始設計第一顆1M電阻要選用一般電阻只能問當時設計的人了,很多LCD電視高壓電源380V檢知,只用了4顆 ...

你这样回答就强人所难了,说不定原设计者下班开车回家出车祸撞死了,问谁去?我们修电器的只能根据所掌握的知识和已知情况来猜测设计者的设计意图,多个电阻串联电路阻值大的所承担的功率就大,1M比750K大,当然1M就应选比750K的功率大,所以才选比750K贴片电阻大的有引脚的电阻,为了电阻能长期可靠工作耐用,设计时就要选足够功率余量,才选了1/4W,那个早期开路损坏的1M电阻,是平常看到有引脚个头最小的电阻,就算是你说的1/8W也比原设计的1/4W小一倍,你有没有感觉现在与几十年前同参数阻容元件个头小了很多?甚至刚好小了一个等级,现在的电阻电容比以前的不耐用,这些便宜的普通阻容元件没什么高科技,我拆老机的16V2200μF电解电容与新机的25V2200μF个头一模一样,25V2200μF用于12V电源滤波几年就鼓包损坏,我会想象电容厂家把原本16V的电容印上25V来卖,加上现在节省成本偷工减料,有可能报废老机拆下的16V2200μF老电容降级代换于12V滤波的25V2200μF还耐用,电阻也有这种情况,同功率电阻几十年前的老电阻与现在的新电电阻体积可能相差一个等级,你会不会想到卖你电阻的厂商把原本1/16W的电阻在包装袋上贴上印有1/8W规格标签卖给你?
挑几组手上有的新老电解电容拍照对比,小的是现在的显像管杂牌电视拆的,大的是以前拆或买的老电容,都是正常能用的电容:
25V470μF对比,新电容直径小长度短了大截:

25V1000μF对比,新电容直径小一个等级:

35V470μF对比,新电容短了一截:

35V1000μF对比,新电容短一截:

160V33μF与47μF对比,容量小的比容量大的直径大长度长:

250V10μF对比更离谱,新电容直径长度都小,新的给老的当孙子差不多:

网友J:
引用 楼主:
裝回這顆 7.5 k 的 , 它又正常可以電擊了 !!!

這顆電阻怎麼看就是15 k沒錯 !!!

是有可能电阻厂家把7.5K电阻色环印成15K或者颜色不准让大家看成15K,连画电路图的人也看成15K,但问题又来了,原电阻原来不能用现在能用了。

网友:
現在小孩挑食,個頭長的跟老大哥當年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有可能电阻厂家把7.5K电阻色环印成15K或者颜色不准让大家看成15K,连画电路图的人也看成15K,但问题又 ...

造成不電擊的因素還很多 , 有可能是虛焊 (假焊 , 空焊)  , 一開始檢測電路時 , 當我測到這個電阻
, 板上測試 , 發現阻值偏低 , 但我不認為它會是造成無法電擊的原因 , 所以我還有拆了 2 顆電容下來
量測  ,  這些動作也是可能讓原有問題的 , 卻意外的恢復了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