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頁會自動一直新增的問題 ??

楼主(2016-10-07):
有時後開啟文章 , 不明原因 [卡] 住 , 或是網頁自動返回連結 !!

在未完成時 , 關閉了該網頁 !!

有時就會出現該動作一直重複開新的網頁出來 !!

你關閉它 , 它還是會一直跑出來 !!

除非你關閉的速度快於開啟 , 才有可能關掉該網頁重開的問題 !!

不知有沒有人有過此情況 !!

使用 ie 8.0  win -xp

网友A:
XP?還是儘快升級吧。微軟在兩年多前就終止支援XP了。

网友:
我這裡是不會這樣,不過我是用win7,我們看看其它使用xp 的會員是不是跟你有相同的問題?

楼主:
一般若正常的關閉網頁 , 是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

就是出在自動返回連結時 , 遇到的情形比較多 !!

我本以為是中了 網頁炸彈 , 但是掃不到毒 , 而且也不是經常發生 !!

网友B:
建議升級到win7吧!!
如果硬體不給力, 升級吃力的話, 那就改用google chrome
個人覺得ie8本身似乎存在不少問題.....

网友C:
感覺好像是你鍵盤的問題,要不要先換鍵盤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升級到win7吧!!
如果硬體不給力, 升級吃力的話, 那就改用google chrome
個人覺得ie8本身似乎存在不少問 ...

老電腦了 ~ 裝 win7 是可以啦 !! 但真的是{卡. 卡} !!

剛才也發生了一次 , 就是開文章 , 卡住很慢 , 沒耐心關了它 !!

結果就一直重開網頁 !!

只能強迫中斷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覺好像是你鍵盤的問題,要不要先換鍵盤看看...

應該不是這問題 !!
我用這電腦看其他的網頁 , 好像沒發生過這問題 !!!

网友D:
  IE7 開始有 "自動當機復原(ACR, Automatic Crash Recovery)", 疑似是IE 將不正常關閉的索引標籤再度恢復.

  若可以的話, 關閉索引標籤前確實停止頁面載入.

  要不, 試試看功能表的[工具(T)] → [網際網路選項(O)] → 頁籤[進階] → 大項[瀏覽]下的[啟用自動當機復原*]取消.

  供參考, 祝排除障礙.

网友:
引用 网友A:
XP?還是儘快升級吧。微軟在兩年多前就終止支援XP了。

連CHROME都不再支援及提供下載XP版, 只能先考慮火狐囉.....

网友E:
IE8開網頁容易錯誤,
網頁格式會顯示不完整,
因為現在的網頁可能無支援IE8,
改用google chrome+1

楼主:
引用 网友D:
IE7 開始有 "自動當機復原(ACR, Automatic Crash Recovery)", 疑似是IE 將不正常關閉的索引標籤再度恢復. ...

改好了 ~ 再看看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E:
IE8開網頁容易錯誤,
網頁格式會顯示不完整,
因為現在的網頁可能無支援IE8,

有遇過幾次開的不完整 !!

重新開啟又正常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IE8開網頁容易錯誤,
網頁格式會顯示不完整,
因為現在的網頁可能無支援IE8,

這是因為IE8對HTML5的支援度是最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若正常的關閉網頁 , 是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

就是出在自動返回連結時 , 遇到的情形比較多 !!

我也是用 XP, 用火狐, 沒有你這情形,
猜測可能是中毒, 掃毒軟體沒法找到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