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帶阻電晶體用數字表測怎知是好

楼主(2016-10-07):
圖中是2203,型號是不是RN2203
用數字表電阻擋200K量,因是帶內阻電晶體,量了以下結果不知好壞
BC 64.1
BE 43.9
CE 無限大
表針對調
BC 無限大
BE 44
CE 40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給你個建議,說清楚一些,說實話,你每次提問都有些無厘頭,以這篇為例:
1. 用的電錶至少拍個功能選項圖
2. 你是如何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你個建議,說清楚一些,說實話,你每次提問都有些無厘頭,以這篇為例:
1. 用的電錶至少拍個功能選項圖
2 ...

已拍了圖

网友A:
你的電錶有二 極体檔,這就好辦了:

1. 先找出BASE 極,這個步驟也可知道這是 PNP 還是 NPN 的電晶体
2. 知道以上資料後,分別量 BE及BC極,兩者在電錶上顯示的順向電壓不太一樣,BE 極會高一些,例如BC 可能是 0.6V, BE可能會到0.6-0.7 V左右,這樣就可了解 BCE 等接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電錶有二 極体檔,這就好辦了:

1. 先找出BASE 極,這個步驟也可知道這是 PNP 還是 NPN 的電晶体

你好
之前試過用數字表二極檔量,BC BE CE 都是 1 ,這個是帶內阻晶體,是損壞了嗎?

网友:
NPN 型 RN1203 或是 PNP 型 RN2203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toshiba/750.pdf
附上 連結
最好是直接截圖附上

RN2203

RN2203

----------------
我會直接  拿 2SA733 加 兩個22KΩ ( R1/R2 )  代入

以前設計用過NPN 型 RN1203 ,
為了驗證R1R2 誤差影響 , 用2SC945加 兩個22KΩ ( R1/R2 )  +/-30% 代入驗證

楼主:
你好
代入驗證用數字表電阻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