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是否電子裝置用水清洗都不會有問題?

楼主(2016-10-07):
例如手機、筆電、平板、桌機主機板等等,都可以用水清洗,然後吹乾就行了。並不會因此而發生問題呢?我一直有此疑問。

网友A:
重點是你無法確保絶對的無水氣 !!

由其是那些複雜積體電路 , 有水還會加速氧化 !!

网友B:
以前在洗傳統電視機的機板,我都是拆掉有線圈繞成的零件,
再來清洗,清洗之後馬上用吹風機吹乾,並曬太陽,沒遇到過什麼問題
其他的產品機板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點是你無法確保絶對的無水氣 !!

由其是那些複雜積體電路 , 有水還會加速氧化 !!

OK,我大概了解了。

就是還是要盡量避免碰水,對吧?除非是不得已,如不慎掉入水中等......,只好死馬當活馬醫了。

网友C:
我老爸以前電腦中毒,

也是整台拿去用水沖洗曬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老爸以前電腦中毒,

也是整台拿去用水沖洗曬乾就好了!!

這個應該是兩回事

网友:
理論上應該是沒問題,但要注意把水跡清乾!
像一些容易積水的零件,像是線圈,很容易積水,那就可免則免!

网友:
这要看具体板上有那些元件。如果有忌水的器件,比如一些可调器件、变压器、开关件之类密封不好且易积水的器件。这类板子不宜水洗,只能采取局部水洗或者用非水溶剂进行清洗。顺便说一下,Lily大在讲幽默剧情哦,楼大别信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洗傳統電視機的機板,我都是拆掉有線圈繞成的零件,
再來清洗,清洗之後馬上用吹風機吹乾,並曬太陽 ...

所以,用水清洗機板其實是業界的標準作業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老爸以前電腦中毒,

也是整台拿去用水沖洗曬乾就好了!!

你是在諷刺用水清洗的做法,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老爸以前電腦中毒,

也是整台拿去用水沖洗曬乾就好了!!

這一切是假的,
中毒是軟體,
跟硬體無關..

電子產品真的不建議水洗,
每個電子零件特性,
不是每個你都清楚,
除非氧化很嚴重,
一般都是局部清潔,
比較不會再產生其他故障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在諷刺用水清洗的做法,對吧?

博君一笑~~
讓你開心一下,
不用太認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老爸以前電腦中毒,

也是整台拿去用水沖洗曬乾就好了!!

哈哈這個好笑

网友C:
以前486的時代,病毒沒有那麼大隻,
沖一沖洗一洗就會好,
我老爸的486-66就是這樣修好的,
現在的病毒威力強大,
加消毒水鹽酸也沒有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486的時代,病毒沒有那麼大隻,
沖一沖洗一洗就會好,
我老爸的486-66就是這樣修好的,

教你一個撇步,電腦關機一星期,把它們餓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教你一個撇步,電腦關機一星期,把它們餓死!

我老爸那台486-66已經關機好幾年了,
連電源供應器都拆掉了,
病毒就是不會餓死,
聽科學家說,北極有幾億年前的病毒,
到現在還沒有餓死!!

网友E:
嗯嗯~~Y2K的時候我花了兩箱的噴效幫公司電腦debug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嗯~~Y2K的時候我花了兩箱的噴效幫公司電腦debug

高手出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嗯~~Y2K的時候我花了兩箱的噴效幫公司電腦debug

其實Y2K的千禧蟲並不是很厲害,
全世界也沒幾個被咬的,
聽說當年被千禧蟲嚇死的比中毒死的還多,
你浪費了兩箱的噴效啦!!
沒被千禧蟲咬死也會被噴效毒死,
聽老爸說,只要把電腦用熱水煮開了就可以殺死千禧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老爸以前電腦中毒,

也是整台拿去用水沖洗曬乾就好了!!

常常看見用水沖洗電腦,
原來是清殺電腦中毒,
這招先學起來,一定是殺得乾乾淨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以,用水清洗機板其實是業界的標準作業流程?

業界洗機板是用DI水啊!

网友:
LZ玩腦筋急轉彎嗎?

任何正廠出的電子產品,其說明書多會說明"受潮"均列為不保固範圍

試問你會因為筆電髒就拿去洗衣機洗嗎?

電視髒,拿水龍頭沖用刷子刷乾淨?

音箱髒,就整個拿去泡水洗乾淨?

這些事你會做嗎? 這種是基本常識性問題!!!

网友G:
经常水洗电路板,有变压器也照样洗,洗后用干布或纸巾吸掉水迹,可长时间暴晒,也可用电吹风筒吹干,变压器和板上有电源开关的容易储水,多吹些时间可吹干。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经常水洗电路板,有变压器也照样洗,洗后用干布或纸巾吸掉水迹,可长时间暴晒,也可用电吹风筒吹干,变压器 ...

哈哈,聽你這麼說,我心中就篤定多了!

以後,有需要時一定會來嘗試一下!

网友H:
小弟以前有洗過一些主板與顯卡。
主要是太髒了難以用傳統的方式清潔乾淨,才會用一般的水來清洗。
清潔很簡單,然而後續的處理才是重點!
一定要趕快除乾,不然殘留的水形成氧化就會引起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弟以前有洗過一些主板與顯卡。
主要是太髒了難以用傳統的方式清潔乾淨,才會用一般的水來清洗。
清潔很簡 ...

謝謝,我知道了。重點不在於是否能用水清洗,而是在於用水清洗之後能否迅速將其徹底乾燥。

网友:
我以前有抽煙,電腦內的主機板、顯卡、電源供應器等有風扇的地方都有煙油會粘灰塵,我都是泡洗衣粉+刷子洗主機板啊!然後再用水管直接加壓沖水洗淨,現在沒抽煙了,大部份就用空壓機就可以清乾淨了,不是不能用水洗,重點在洗完後馬上先用空壓機整個噴乾,然後再拿去曬太陽。

网友:
水洗完丟烘乾機30分11點到2點日光浴記得翻面

网友:
我二十多年前修攝錄機時經常會將除鏡頭外包括底板及機械部份用清水沖洗後用風槍吹乾水份再用風筒吹乾水氣來修復淋過雨水的問題, 是完全可行的.

楼主:
感謝大家的經驗分享,解決了我長久以來心頭的疑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業界洗機板是用DI水啊!

DI水 阻值高,+1

网友I:
弱弱的問一下,
像這樣用小毛刷刷不掉,連零都看不見的情況下,
就我這種惡搞等級的有建議的清潔法嗎?是用去漬油還是什麼方式較佳,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弱弱的問一下,
像這樣用小毛刷刷不掉,連零都看不見的情況下,
就我這種惡搞等級的有建議的清潔法嗎?是用去漬 ...

这个是多年灰尘板结,看上去很干,看不出油迹,去文具店买大小油画笔配合电吹风筒扫除,如果刷不太动,可将油画笔的毛剪短使之笔头变硬来刷更有力,耐心一点点刷。

网友:
難怪我的手機,進洗衣機,當晚進烘乾機(特製專烘蘿蔔.金針蔬果類30度-70度可調),45度第二天就沒事了,如第二天才烘就沒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業界洗機板是用DI水啊!

學到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