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聲寶手提CD/MP3/USB/SD收錄音機AK-W919UL音量異常維修

楼主(2016-10-07):
朋友的手提音響音量在使用時,音量變的很小聲,所以找我幫他檢查看看,
原本以為是音量旋鈕故障。拆之前有先在站內做功課,看看高手的維修案例。

一開蓋便發現一顆電容易異常,在更換電容後,想說再測試一次看看,

測的當下突然想到之前碰到的一台手提音響也是因為切換開關接觸不良,造成音量變小、有雜音和檔位不明確。
所以就用點力上上下下去滑動開關,聲音就偶而正常變大聲,兇手就是切換開關了,

因為找到了,所以我就不用把音量VR大卸八塊更換裡面的電路版了

修的過程中看到卡帶機的皮帶斷掉了,也一起換掉,組回收工.....

這次換下的零件屍體

這次換下的零件屍體

這次換下的零件屍體

修完後測試有發現在CD播放時按下STOP鍵,有時候會跳下一首,有時長按會連跳,這現象只有剛修好時較嚴重,
後面我斷斷續續的測,就有9成機率是正常的,頂多按兩次就停止了,跟朋友討論後,就先這樣使用,真的不行在來處理。

心得:現在這種便宜的手提音響零件真的不耐用,我跟朋友說,下次要買記得去全國電子買,因為有終生免費保修啊,有用到就算賺到了

网友A:
....切換開關接觸不良,...換下的零件...

這種切換開關是拆解清理還是更換新品?  有新品可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換開關接觸不良,...換下的零件...

這種切換開關是拆解清理還是更換新品?  有新品可買嗎? ...

我是換新的,電子材料行可以問問看,我這的材料行原本沒有賣轉90度的,後來有進了才買的到。
這種開關的腳位和帽鍵不一定都一樣,建議是拿到材料行確認才準。

网友B:
終身保固、不含消耗品
CD雷射頭是不保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終身保固、不含消耗品
CD雷射頭是不保固的..

是啊.........有排除條款,若排除條款外的零件在過保後維修,真的算賺到了。
因為便宜的機型殘值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