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SH必修的好他

楼主(2016-10-08):
今天被BOSS召喚去看他家的LED燈具變暴閃燈,有夜店的FEEL,
經檢查交叉測試是LED驅動器故障(簡單的我來),
順道跟我說有一組冷氣都沒反應
控製器(接收器)是裝在天花板上的,
面板拆下來一看有些水痕,
拆!!!!!!!!!!!
小弟在痞酷功力尚在幼幼班等級,自認爬文不夠,無力回天,心想WISH大內力深厚,潛心修練,必有獨門絕招才能行走江湖多年。
請WISH大神給個天啟指引明路,讓這台中央空調可以吹涼涼造服人群,
小弟在此先謝過了。

网友A:
建議換新,
都銹蝕那樣子了~
BOSS太省了吧,

网友B:
這個不用WISH大出馬,只要請出小朋友就可以了~

网友C:
這個我比較建議直接換新不要處理了
必竟這成這樣子了,就算能修好也是大工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我比較建議直接換新不要處理了
必竟這成這樣子了,就算能修好也是大工程了吧 ...

一定是換新啊,
燒了房子可不是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不用WISH大出馬,只要請出小朋友就可以了~

材料行說這要找原廠拿,
又問到日立服務站去,
這週大家都在慶祝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雙十節,
所以要下週二才有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換新,
都銹蝕那樣子了~
BOSS太省了吧,

誤會,BOSS沒叫我修好這片啦!
BOSS也很可愛,家裏都是嵌入式的LED燈外掛驅動器的,
結果他去買了十幾顆E27的LED燈炮叫我幫他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誤會,BOSS沒叫我修好這片啦!
BOSS也很可愛,家裏都是嵌入式的LED燈外掛驅動器的,
結果他去買了十幾顆E ...

意思要你把嵌燈座,
換傳統燈泡座嗎?
其實嵌入式led壽命長嗎?
我發現散熱不良,容易壞,
改用省電燈泡..
這個控製器(接收器)要換新,
有考慮為什麼有水氣的原因嗎?
避免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要你把嵌燈座,
換傳統燈泡座嗎?
其實嵌入式led壽命長嗎?

我猜對話如下:
BOSS:蕭年A,灣刀A點會壞了咧.
店員:是哪一種?
BOSS:  LED的喔!
店員:是長的那種嗎?
BOSS:在天花板上,就圓圓的啊?
E27燈泡到手!!!(其實手機拍一拍再去買最省事)
昨天看了一輪是壞了七個驅動器,差不多用了三年,燈泡反倒是一顆都沒燒.
***************分隔線*******************
老闆的住家是中央空調,控製盒裝在天花板上當遙控接收器的,
殊不知樓上的住戶漏水,
目前修繕完成了.

网友:
應該是要禁煙吧,

网友:
神仙難救無命客!!

网友D:
這篇最後到底怎麼處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篇最後到底怎麼處理呢?

花錢消災...新台幣4200元整買一個小小的紅外線接收器(受光器)
貴死人不償命,
日立的空調部門在五權西路跟黎明路交叉路口.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822號
TEL:(04)2382-5852
FAX:(04)2382-5586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錢消災...新台幣4200元整買一個小小的紅外線接收器(受光器)
貴死人不償命,
日立的空調部門在五權西路跟 ...

果然日立才是神人

网友:
.......這還能修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