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H55M E33 bios密碼無法清除

楼主(2016-10-08):
各位好,最近拿到一張MSI H55M E33 1156腳位的主機板,但是主機板有密碼無法進入bios設定。
我嘗試過網路上所寫的那些方式都無效,什麼debug,電池放電、通用密碼都試過了,卻依然沒解決。
最後我更新了bios後也一樣不能清除bios密碼。而且更新後更不能自己抓取優先硬碟,
導致現在都要按F11 更改開機啟動碟才能進系統。
所以想問問有沒有哪位大大知道清除該密碼的方式或是有通用密碼呢?
謝謝~

网友A:
借一下網路的圖,
官方手冊第二十頁說紅圈裏是清除BIOS的JUMP
https://tw.msi.com/Motherboard/support/H55ME33.html#down-manual
供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一下網路的圖,
官方手冊第二十頁說紅圈裏是清除BIOS的JUMP
https://tw.msi.com/Motherboard/support/H55 ...

非常感謝你的幫忙,只是這方式我沒有說到但我已經有試過了。跟拔電池是一樣的。

网友B:
dos的解決方式呢?

C:\>DEBUG
-  O 70 10
-  O 71 01
-  Q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你的幫忙,只是這方式我沒有說到但我已經有試過了。跟拔電池是一樣的。 ...

不好意思我做個基本確認,
你要不要試試把JUMP拿掉,
拿一支螺絲起子同時碰12腳幾次,
再同時碰23腳幾次,
再把JUMP插回原來的腳位試試,
我有遇過JUMP太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os的解決方式呢?

C:\>DEBUG

SANDY姐你這招對現在的使用者來說太難了啦(基本上我也沒用過)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NDY姐你這招對現在的使用者來說太難了啦(基本上我也沒用過)

拍謝拉~~
很久以前是問寫程式老師,
因為短路,拔電池都無效,
剛好在學寫程式,
特地問了老師...
回家試了,真的解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os的解決方式呢?

C:\>DEBUG

這個方式我試過了,也不行,第三方軟體破解密碼也沒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方式我試過了,也不行,第三方軟體破解密碼也沒用。

UEFI BIOS的密碼不是存在CMOS的... 以往的做法都不會有用了!
整顆Flash ROM重燒, 才能解這個問題...

注意, 是整顆Flash ROM重燒, 而不是光Update BIOS而已!

网友C:
以前我也遇過這種情形,更新了無數次…還是卡在那裡,
最後拆下重燒Flash ROM才解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也遇過這種情形,更新了無數次…還是卡在那裡,
最後拆下重燒Flash ROM才解這個問題。 ...

恩,我想也是如此。多謝各位賜教了。

网友:
推測密碼為 admin

网友D:
www.askvg.com/how-to-reset-remove-bypass-a-bios-or-cmos-password

楼主:
引用 网友D:
www.askvg.com/how-to-reset-remove-bypass-a-bios-or-cmos-password

很謝謝你,不過還是沒辦法。

网友:
這樣看來,以後可不能貿然買二手主機板了!否則,剛好碰上這種主機板的話,就頭大了!

网友:
Flashing BIOS via software      data source

If you have access to the computer when it's turned on, you could try one of those programs that remove the password from the BIOS, by invalidating its memory.
However, it might happen you don't have one of those programs when you have access to the computer, so you'd better learn how to do manually what they do. You can reset the BIOS to its default values using the MS-DOS tool DEBUG (type DEBUG at the command prompt. You'd better do it in pure MS-DOS mode, not from a MS-DOS shell window in Windows). Once you are in the debug environment enter the following commands:

AMI/AWARD BIOS

O 70 17
O 71 17
Q
PHOENIX BIOS

O 70 FF
O 71 17
Q
GENERIC
Invalidates CMOS RAM.
Should work on all AT motherboards
(XT motherboards don't have CMOS)

O 70 2E
O 71 FF
Q
Note that the first letter is a "O" not the number "0". The numbers which follow are two bytes in hex format.

Flashing BIOS via hardware

If you can't access the computer when it's on, and the standard backdoor passwords didn't work, you'll have to flash the BIOS via hardware. Please read the important notes at the end of this section before to try any of these metho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