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聲寶 SAMPO KM-RQ13M 電磁爐無電源維修

楼主(2016-10-08):
聲寶 SAMPO KM-RQ13M 電磁爐無電源維修

故障狀況~不過電

型號~SAMPO KM-RQ13M
內部電路板=Kolin CS-J8
內部電路板=TECO YJ1301CB

拆開上蓋

檢查電路板發現電源輸入保險絲(15A/250V)內部炸斷,表示短路電流很大,一般都是功率元件損壞,電磁爐等IH家電中主要功率元件是橋式整流與IGBT,
IGBT故障會導致橋式整流損壞,橋式整流損壞後就有如電源短路而燒毀保險絲,而IGBT故障則有很多原因,包括諧振電容不良、儲能電容不良、驅動不良,
如果這些未完全排除就更換元件上電的話,很有可能會再度馬上損壞,而一顆整流器與IGBT要價不低,燒壞一次後維修就顯得不划算

拆下零件測量都擊穿短路了

抄錄零件編號查詢DATASHEET後上網採購同型或代用品

IGBT
原型號~GT60M323~900V/60A
代用型號~1MBH60D-090A~900V/60A

橋式整流器
原型號~GBJ1506~600V/15A
代用型號~GBJ2508~800V/25A

諧振電容~324/180V.AC=0.32μF拆下測試幾乎無容值(0.383nF)

升級為~334/630V.AC=0.33μF
注意事項~
1.需使用電磁爐專用高壓電容
2.容量要與舊品規格相近,誤差不得過大,否則諧振頻率太高易燒毀IGBT,太低則輸出功率不足

儲能電容~6μF/150V.AC

升級為~5μF/275V.AC
注意事項~
1.需使用電磁爐專用高壓電容,啟動電容亦可
2.因功能是儲能濾波所以容量可以較舊規格稍高一點亦無妨

風扇清潔上黃油保養

先不裝線圈盤測試開機功能OK

煮水測試

保溫~5.59A~加熱5秒-->0A~停止加熱5秒-->循環

微~5.59A

弱~7.55A

中~9.89A

強~12.41A

更換下來的零件

网友:
強手出手便知有沒有
恭喜完修

网友:
真的是高手出招 ! 讚 !!!
有些元件還是頭一次見過,連名稱都叫不出來,
受教了....

网友:
很詳細的解說、
當筆記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