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19V 4.74A 90W 原廠筆電變壓器,PWM IC 無電源

楼主(2016-10-09):
這是背面圖,加上一些正面零件的配置,原先電容有禿起,一個是最大顆的 400V/100uF,另一個是輸出電容,更換後變壓器左區依然沒電,追到後面,懷疑是因為 PWM IC 的VCC 電壓不足,但是看了看,我不知道該從哪邊下手恢復PWM IC的電力。

藍色標記:那邊有一顆基納二極體,穩壓16V,那條線是連接IC 的VCC ,電表測出只有7.5V 不正常
紫色標記:140V電源,之前電容有凸起,原先只有90V,更換後變回 140V
橘色標記:那邊是一顆MOSFET,他和主變壓器串連,我想是接受PWM IC控制訊號後,調節輸出功率,此IC為正常,有量過,但是閘極沒訊號
淺綠色標記:那邊有一顆1W的電阻,阻值150K,連接到PWM IC的 VCC線路,另一頭是140V,過來後就只剩7.5V,不清楚這是為什麼 -.-

左上角是一顆光耦合器,我圖示畫錯了,卻不能返回,懶得重劃 請見諒>< ... ,左邊沒有任何電壓。
希望業界老師能提供一點幫助,謝謝。

這是 PWM IC,編號 3843B

附上正面圖

1.3 MB, 下載次數: 11

网友:
你能不能從 PWM 的 VCC 電路走向 , 標示一下 !!

看下 pwm vcc 電路上應該會有一顆電容 , 把它換了試看看 !!!

可以先把 這 pwm ic 取下 , 再測一下 VCC 看看是否恢復 數值 !!!

网友:
3843B Vcc 7.5V  剛好是最最低工作電壓下限 ,  電表AC檔(串個0.1uF電容隔直流) 量測有無交流電壓

我跟3# 看法一樣
下圖是3843B Vcc 的電容
... 先併一顆 22~47uF 35V 試試  若是有效再去找 原值換上(105℃)

网友A:
淺綠色標記:那邊有一顆1W的電阻,阻值150K,
倒數第3圖
這顆電阻 正面 似乎高熱燒破 黃綠滾邊接地線 絕緣皮 短路過
阻值150K 是拆下 量得嗎?

网友:
我個人純粹經驗法則

你電路板已經熱到焦黃,我不會認為只有單單 PWM IC的問題

維修要實際拆下零件測量,你與其有時間畫這些圖

不如將焦黃處的周圍零件一一拆下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淺綠色標記:那邊有一顆1W的電阻,阻值150K,
倒數第3圖
這顆電阻 正面 似乎高熱燒破 黃綠滾邊接地線 絕緣 ...

那邊的三顆紅色電阻均量過,150K 當初沒拔下來量,不過現在可以確定他是好的了

网友:
IC01 下面那顆Q03電晶體正常嗎?

网友:
我修過遇到,跟樓上說的把黑色那顆電容換掉就好,外觀看不出啦,PWM供電濾波,容量不足,以致電壓鍋低,供參考

楼主:
謝謝大家協助,PWM IC 有恢復電壓工作,確實是電容不能看表面,小弟我身邊沒有量電容的電表,跑了一趟借來用用來真的不能只看外觀,那一顆原本是220uF  現在變為23nF ,VCC電壓為10V伏特,不過在PWM IC VCC的線路上,有一顆SMD 基納二集體 ,代號為 J1,透過查詢是穩壓16V的,感覺起來好像是多餘的。10V就工作了

結果圖,結果這個好像不是筆電變壓器,小弟在幾年前拆了他,但當時無力維修,現在看得懂電路之後,回來修發現他的塑膠外殼不見了,無從對照,現在輸出為12V,電源指示燈也感覺正常,謝謝各位老師指導,我應該來入手一台可量電容的電表了。

此篇結論,電解電容好壞在外觀上看不出來,其實他已經睡著很久了,勢必每顆都要拆下量量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協助,PWM IC 有恢復電壓工作,確實是電容不能看表面,小弟我身邊沒有量電容的電表,跑了一趟借來 ...

那個稽納 16v 絶對不可能多餘的 , 它有它的作用 !!
至少可以保證電壓不會超出16 v  , 可以保護 pwm ic
其實電路不是只有你想的那樣 , 當你送電時一開始會有突波 !!
此電壓可能超過 16v 以上 , 也有可能 20幾v 都有可能 !!
不要看短暫的電壓 , 它是足以擊穿你的 ic 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個稽納 16v 絶對不可能多餘的 , 它有它的作用 !!
至少可以保證電壓不會超出16 v  , 可以保護 pwm ic    ...

老師父在說,,板主切記。
因小失大

网友:
這顆有可能是 12V / 4A 液晶螢幕用的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