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這個LED燈版元件是什麼?

楼主(2016-10-09):
請教一下各位大大,有人可以提供一下這元件是什麼元件,我猜不太出來,再110V進電的地方,個人猜測是電阻,但又怕有不同的東西,想請教大家有人知道這個版子的電路圖嗎?
某白牌的LED燈泡的版子,直接高壓進去後壓降到80V,提供給16顆LED串聯使用,這是我能理解的地方(手機拍照,照片較模糊,敬請原諒)

圖中英文字母大E

圖中英文字母大E

楼主:
我也有猜測會不會是保險絲,如果是保險絲大概是多少電流的保險絲? 能給我一個概念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有猜測會不會是保險絲,如果是保險絲大概是多少電流的保險絲? 能給我一個概念嗎?

google smd 保險絲 e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 smd 保險絲 e

3Q,謝謝大大,找到data-sheet,125V,1A,比我預期的安培量還要大阿,1A耶,大致上的LED燈泡都是200-300mA居多,真是太驚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3Q,謝謝大大,找到data-sheet,125V,1A,比我預期的安培量還要大阿,1A耶,大致上的LED燈泡都是200-300mA ...

我查到的是0.375A

SMD保險絲的"E"Code代表375

网友:
引用 楼主:
3Q,謝謝大大,找到data-sheet,125V,1A,比我預期的安培量還要大阿,1A耶,大致上的LED燈泡都是200-300mA ...

1.如同a471所敘述.另外你要如何去確認你的LED串是吃多少電流呢?看產品外部規格?推測LED規格?若此2項都不知道時,又該如何驗證?
2.此為littel fuse產品規格,請留意規格在2A以上或以下時,有何不同的地方?
http://www.littelfuse.com/~/medi ... 7_datasheet.pdf.pdf

网友:
通常板子上都會註明...零件的種類...
紅圈處的右下方有註明.....F1
F是代表Fuse(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到的是0.375A

SMD保險絲的"E"Code代表375

我收尋到的是這個,看起來跟我的很像,所以我才會以為是1A這樣大,感謝大大指教
又多學到了,經驗慢慢累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