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不知網友有沒有SONY Z1的電池,借試一下,看能不能救起

楼主(2016-10-09):
手上一支SONY Z1手機一直出現過熱不給充電,網路找資料有網友更新韌體後就正常了
但是我手上這支手機電池已經沒電了...導致無法更新韌體
只好來問問,看能不能借到一顆充飽電的電池試試能不能救起這支手機,謝謝!
我這是新北市蘆洲

電池長這樣

网友A:
直接用電供給他充電!!

上面有標極性,充到電池有3.8V以上就能試了!!

我也剛幫太座換一顆SONY  Z  的電池!!

網拍 約3XX買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電供給他充電!!

上面有標極性,充到電池有3.8V以上就能試了!!

大大是指把電池移出直接外部充電嗎?
但是他的排線接口非常的小很難外部充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是指把電池移出直接外部充電嗎?
但是他的排線接口非常的小很難外部充電... ...

類似這樣就能直接充電

楼主:
昨晚已經直接對電池充電,但手機一樣過熱...
應該是主機板的問題~~~謝謝大家...

网友:
可能電池快壽終正寢了...我的Z1Compact電池還沒換之前,也很容易發熱、電掉很快...換新的後,就正常了!

楼主:
電池還很硬沒有軟化,外部充電完也很正常,這支手機我爬文發現很多人都有過熱現象~~~大概是主機板時間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池還很硬沒有軟化,外部充電完也很正常,這支手機我爬文發現很多人都有過熱現象~~~大概是主機板時間到了... ...

是電池時間到了...

主機板很無辜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電池時間到了...

主機板很無辜耶......

確定是主機板的問題,電池沒有發燙,拆機裸測,主機板CPU確實很熱...可能有零件故障了...

网友:
更換電池之後一切就正常了  ˊ 之前一發燙手機就沒電了

网友:
很多人多是說是電池問題,而且wet也很肯定是電池問題

你不仿買顆電池,來換換先

除非你要換新手機,那就不用測了

楼主:
好吧! 我就買顆電池來試試~~~過幾天再向大家報告了!!!

网友:
有時候為了求一個真相買下材料,但後來也是一堆材料沒有主人理堆在那邊,不勝噓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 我就買顆電池來試試~~~過幾天再向大家報告了!!!

有沒有同類型或相似類型較為良好的其它手機電池 ?
拆下 SONY Z1 的電池保護板, 焊上其它電池試試.

网友C:
我有一顆z1換下來的電池,還能充電可以開機,要的話,
我要回家找找看,不知道家人有沒有拿去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顆z1換下來的電池,還能充電可以開機,要的話,
我要回家找找看,不知道家人有沒有拿去回收! ...

正要去買說,先等大大消息了~~~謝謝!!!

网友:
有找到了,還在,但~~~你要怎麼來拿?

楼主:
換上電池還是一樣,果然是主機板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