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損壞的電鑽拆解

楼主(2016-10-09):
這支電鑽前端夾頭連座整個壞掉了,沒有銘牌,不知到廠牌型號。

想要拆解照片中這部位的組件,內部是齒輪組件。請問有沒有知道紅色圈圈這部件該怎麼拆?

网友A:
去工具行配一個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工具行配一個頭!

整個前頭連座子都破損了,不只是夾頭壞掉,不打算換座子,只想拆下來改裝。

网友:
你將前面可以看見的十字頭的螺絲拆起來,應該可以將前半部往前拆掉,裡面是一組減速齒輪組。

网友:
十字頭的螺絲拆+1

网友B:
這支電鑽....很像是人家在蓋鐵皮屋鋼板用的工具...
大概是從高處摔下來..才會從螺牙的地方斷的那麼整齊...
3顆螺絲卸下來...應該就OK了n_067|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支電鑽....很像是人家在蓋鐵皮屋鋼板用的工具...
大概是從高處摔下來..才會從螺牙的地方斷的那麼整齊...

可能是表達得不夠清楚,所以大家都建議我用十字起子拆三顆螺絲。

這三個螺絲我拆下過,裡面是齒輪組。我想要拆的是照片上顯示中間這部分,裡面有個齒輪組的配件。
內外兩個組件將破損的前段機殼夾住了。

中間這個組件在外面的有三個凸起的卡榫、內部有個圓形兩邊磨平的類似套管。看來這兩邊磨平的部分像是給特定扳手卡住施力拆開的部分,外面三個凸起的卡榫怎麼拆?

网友:
三個螺絲我拆下後 將背面連接齒輪組那一面照張照片看看

网友C:
十字頭的螺絲拆起來
應該可以將前半部往前拆掉
裡面是一組減速齒輪組,特殊夾具固定住不讓她可轉動
然後同樣做一個三槽式板手套住斷頭那,旋轉取出

网友D:
你找人家拆 呼爛搭 沙輪片的工具看看,如果寬度不符合,可能需要自己用 諾泥司 (游標卡尺)量一下,自己做一支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找人家拆 呼爛搭 沙輪片的工具看看,如果寬度不符合,可能需要自己用 諾泥司 (游標卡尺)量一下,自己做 ...

這種砂輪機工具我有,只是看不出哪個地方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字頭的螺絲拆起來
應該可以將前半部往前拆掉
裡面是一組減速齒輪組,特殊夾具固定住不讓她可轉動

請問知道這部分是正牙或是逆牙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知道這部分是正牙或是逆牙嗎?

不一定
看廠家原本設計

另外:
沒特殊設計的
一般若無正反轉設計的電鑽
拆的方向與電鑽轉向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