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發問...數字型電表量測不穩???

楼主(2016-10-09):
日前在測量電源供應器時..用數字電表量電流.....
電表最大電流10A.....在量3.3V時..表上電流出現13多A...14多A...
後來發現錯誤造成....電表最大10A..
之後有拆電表看有無損毀...外觀看不出..但實際測量已不準確了..
是否該換新...還是有可補救措施...請指教..謝謝

网友A:
1.是使用電流檔直接並聯量3.3V電壓?為何要如此量呢?
2.不準的檔是哪些檔?誤差有多大?

网友B:
電表最大電流10A.....在量3.3V時..表上電流出現13多A...14多A...

這段話我很納悶,一直想不懂

測電流用電壓檔  還是用電壓檔測電流   ???

這行得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使用電流檔直接並聯量3.3V電壓?為何要如此量呢?
2.不準的檔是哪些檔?誤差有多大? ...

我把電表轉到直流20m/10a的檔位..紅表筆在+10a插孔..另一端在第11腳+3.3v
黑表筆在-共通點插孔..另一端在第3腳黑線..之後電表上有13...14a..覺得不對勁..發現電表最大輸入10a..
不準的檔位有幾個..直流電流..交流電壓..電阻未短接是1..短接為0..其他還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表最大電流10A.....在量3.3V時..表上電流出現13多A...14多A...

這段話我很納悶,一直想不懂

是測電流..測+3.3v與接地負級黑線導通電流...
電表轉到直流20m/10a的檔位..
出現超出10a才驚覺不對...
後來有些都不準了...但電路板看不出異狀...也沒得量..

网友:
電源供應器供電能力不是這樣測量的,您這樣測量等於將3.3V對地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電表轉到直流20m/10a的檔位..紅表筆在+10a插孔..另一端在第11腳+3.3v
黑表筆在-共通點插孔..另一端在 ...

用電流檔量3.3V跟地線?
你是用量電壓的方式量電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電表轉到直流20m/10a的檔位..紅表筆在+10a插孔..另一端在第11腳+3.3v
黑表筆在-共通點插孔..另一端在 ...

電表量電流時正確的漣接法應為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電表轉到直流20m/10a的檔位..紅表筆在+10a插孔..另一端在第11腳+3.3v
黑表筆在-共通點插孔..另一端在 ...

你 把電表轉到直流20m/10a的檔位  紅表筆 插 +10A  黑表筆在-共通點插孔  都對

只是量測方法錯誤  量電流  是要量測 負載吃幾A  所以要用串連方式量測

例如  你要量 第11腳 3.3V 後端 吃幾A  就要把 第11腳的負載 先焊開(分離)
再將 紅表筆 跟 黑表筆 在第11腳跟負載(已焊開) 做一個串聯  讓電壓 電流通過電表再到負載端
應可看出 吃幾A

网友D:
分流器(SHUNT) 因為電流過大產生的熱量造成焊錫點異常
因此焊接點電阻升高了
舉例說明
  假設 分流器(SHUNT) 0.098 Ω + 兩焊錫點 0.002Ω = ~0.1Ω
   通過 10A x 0.1Ω = 1V
       以此1V數值 電表換算10A/1V 轉成 10A表示

當焊接點錫接點電阻升高之後  兩焊錫點總電阻值 升高到0.02Ω
  通過 10A x 0.118Ω = 1.18V
          電表換算10A/1V 轉成 11.8A  讓你認為超越

你試試檢查  分流器接點焊錫  清理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表量電流時正確的漣接法應為何?

應該串聯才是...
搞錯了...天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 把電表轉到直流20m/10a的檔位  紅表筆 插 +10A  黑表筆在-共通點插孔  都對

只是量測方法錯誤  量電 ...

我犯了天下的男人都會犯的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流器(SHUNT) 因為電流過大產生的熱量造成焊錫點異常
因此焊接點電阻升高了
舉例說明

畫素縮到這麼糊了..還看的到哪錯誤...真佩服..

楼主:
那顆最大的DIP嗎...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犯了天下的男人都會犯的錯誤.............

有這麼嚴重嗎?

楼主:
是不用開記者會啦.........

网友E:
因該先測試看一下 . 此次之後有哪些檔位跑掉在決定下一步

先量測一下貼片元件有無異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應該串聯才是...
搞錯了...天那..

1.你的10A電流檔具限壓保護(D2與D3並聯的作用),推估該shunt的阻值為50m歐姆,因二極體的導通電壓約0.6-0.7V之間,故你的電流才會顯示為13-14A,你會計算了嗎?
2.該10A電流檔因未使用保險絲作保護,測量時需特別留意.
3.你的測量物應是主板的電源供應器,所以3.3V的輸出電流,才會>10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該先測試看一下 . 此次之後有哪些檔位跑掉在決定下一步

先量測一下貼片元件有無異常 ...

因目前只有這隻數字電表..
有一隻指針電表於2個月前搞失蹤..尋不回已放棄..
基本上如果沒買新表是無法測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10A電流檔具限壓保護(D2與D3並聯的作用),推估該shunt的阻值為50m歐姆,因二極體的導通電壓約0.6-0.7 ...

版主說的是....
還好沒有像note 7或哀鳳7爆炸..........
只是不知還可不可用..過幾天再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