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司朗/OSRAM 茵格斯達台燈故障

楼主(2016-10-09):
如圖,找的了故障原件。如下圖紅圈部分

FQP 9N50C燒毀一顆
前端一顆小電阻也燒斷了

由於找不到一樣的元件所以FQP 9N50C,採用了FCP 9N60N取代
前端的電組雖然燒斷了大約量測出來一個數值,換上了一顆10歐姆2W的

這時問題來了,我原本的燈管型號是FML27AXT,維修後順利點亮囉!

但是燈管已經很老了想說要換新的,這型號現在已經買不到了
大賣場只有飛利浦可以選擇

安裝上後點不亮了,或是啟動瞬間閃一下
但是舊的燈管一切正常,發現了一個原因
ORSAM舊燈管的燈絲阻值是3.7歐姆
飛利浦新燈管的燈絲阻值是2.4歐姆

做了個實驗在燈管中間加入一個小電阻(10歐姆2W),如圖紅圈
新燈管會亮了
(其實不需要10歐姆,我試著加上2.4歐姆就亮了,只是我的2.4歐姆瓦數太小所以只好先用10的)

但是這不是正常的做法吧! (小電阻會發燙)
不知道有人維修過此型號台燈嗎?或有什麼建議?

楼主:
正常使用FML27AXT

已下兩種測試都可以讓我點亮飛利浦燈管

加上電阻狀況1,電阻發燙我想這是正常的

加上電阻狀況2,電阻還是發燙
不是啟動完,電流路徑就會轉為燈兩端,加熱線圈就沒用了?
那我加上的電阻不是應該不會發燙?

网友:
大概有做過電流保護吧!你的作法加電阻限流,或找一下過電流偵測修改一下看看。

网友:
有沒有可能,兩種燈管特性不同。 即燈管電流,燈管電壓等。若有功率表可量一下實際瓦特數。點不亮可能是高壓電容333數值稍大些,

楼主:
我也覺得可能有限制電流,一般會用一個小電阻檢測電流嗎?
好像沒看到這部分,我再仔細檢查看看

燈管特性光燈絲阻值就不同,我猜是不太一樣吧!
不知道有人用同型檯燈的現在用哪家的燈管呢?

高壓電容是要換成一般常見的332,472之類的嗎?我再試試看

兩種方式第一種兩端壓差5V比較燙
後來發現第二種也有大約1.4V壓差,相對第一種電壓低一些,不過燈管兩端電壓由正常的52變成47
會不會消失的5V由其他元件承受了,反而其他零件容易故障?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61653-1-1.html
三太子阿杯有試過FML & PL-F 27w兩種燈管不能互換!

网友:
燈絲電流比較大   加個電阻限制啟動電流
等啟弧後   電流就走燈管不走鎢絲了
可以把電容數值條小一點看看  例如223

网友:
電阻也只是限制電流而已,應該撐不久,先查9N50C 電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