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Part2 - 好神拖(古早款)維修

楼主(2016-10-09):
看到舊文
[實例分享] 好神拖(古早款)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59645-1-3.html

想補充一點維修方法
踏板踩踏時不會用完大齒輪整周
大齒輪內齒崩牙
齒輪可以轉個角度去契合齒條行程
這樣就可以不用補齒了

网友A:
我剛剛試了一下,
內齒確實未用完全周,
如果有實際照片更能清楚知道你的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剛剛試了一下,
內齒確實未用完全周,
如果有實際照片更能清楚知道你的用意...

借原著-初始圖片
稍加文字示意說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借原著-初始圖片
稍加文字示意說明

真是棒呆了~
想法轉一下,就能夠再使用
待真的又壞掉了,再一次修復
節省時間!!

网友:
我之前也換過,不過是壞單向培林,換了就好了

网友:
壞掉的順序通常是:漏水造成單向軸承鏽蝕-->造成轉動困難-->白目硬踩-->塑膠齒輪崩牙-->叫替死鬼修...

网友:
補充維修方法 ...........

大齒輪內齒崩牙,轉個角度去契合齒條行程.便可再使用

网友:
先前有換過都是彈簧斷裂損壞去買可以買到,所以你可以試試買零件更換不然一直修拆那個螺絲也搞工

网友B:
旋轉拖把,腳踏壞了不要修了,腳踏不好施力,

重心沒抓好,桶子到處跑

齒輪壞了,直接買手壓的來用,用到爛桶子依舊正常(我的桶子都是撿資源回收室的)

我有寫一篇拖把的分析文,有興趣的可以參考(無法整篇貼上來,抱歉)

超級比一比:經驗分享:旋轉拖把(好神拖、超耐拖、金鋼戰神拖把)
http://aney22.pixnet.net/blog/post/4673801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旋轉拖把,腳踏壞了不要修了,腳踏不好施力,

重心沒抓好,桶子到處跑

好神拖為什麼貴?
因為用金屬的零件,
連單向滾針軸承,
都是不鏽鋼..
而且耗材買得到.(也不貴)
腳踩有腳踩的好處(腳比較有力)
手轉的設計,
到最後是斷在上方的固定點..
我比較喜歡用西德膠棉拖把,
可以連灰塵頭髮(漏網之魚)一起集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神拖為什麼貴?
因為用金屬的零件,
連單向滾針軸承,

好神拖貴,是貴在品牌,品質不並沒這麼好

至於腳踩有力,問題是只要施力方向不對桶子會跑、會翻

手壓,你人在桶子的任保一位置都能操作,至於損壞

我還沒弄斷過,都是其它地方損壞,腳踏的桶子零件,更容易損壞

要拖頭髮,首推3m 專業型魔布拖把 (我有一隻維修了10年的3m拖把,都買新拖把,拆零件來用)

膠棉拖把早期好用,後來就會發現,生銹、異味,靈活性不佳(很多角度不能用),以前我浴室放這個

後來都放旋轉拖把,塑膠邊較不會撞傷磁磚,易洗、易拖乾,

另一個好處,地面乾淨多了,以前地面一段時間後,就會有皂垢,現在很少見了,洗完就拖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