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55LV5500沒畫面

楼主(2016-10-09):
請問各位高手,LG 55LV5500 電源開機供屏電壓一直維持56V(開機電壓是63V),查了一下發現主板沒有觸發信號過來.聽前輩說主晶片很容易過熱掛機,烘一下就好.有那麼簡單嗎? 請高手指點一下.

Q504的C腳沒有3.24V

网友:
你所謂的供屏電壓56v 會不會太誇張了  這話容易讓人誤解  應該說供背光燈條電壓才對 所謂屏通常指面板 電壓要是56v 那早就燒驅動ic了n_080|

网友:
對啊!

供屏電壓有56v

楼主:
sorry  是LED背光啟動電壓要63V才行56是待機電壓.
正傷腦筋是F0514A壞或是LGE35230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sorry  是LED背光啟動電壓要63V才行56是待機電壓.
正傷腦筋是F0514A壞或是LGE35230壞 ...

應該主晶片烘烘會好,我用2台熱風槍上下同時加熱3分鐘。會好居多,

楼主:
謝謝阿資寶貴經驗
我用回焊機烘烘看,只是想知道是不是F0514A的關係,沒開機時INV_CTL是0V開機之後升到3.5V,Q504的B腳是0.6V,C腳卻是0V.
髑發要3.28才對,測量所有的測試點就只有Q504不對,但Q504又沒壞,所以拿出來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