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圖中小電晶體A1515有甚麼型號代用

楼主(2016-10-10):
這個是在擴大機拆出來,因沒聲,在後級逐個零件測有個晶體被打穿,圖中是2SA1515,
請問有甚麼型號可代用?看過這型號DATASHEET,是PNP 參數-40V/-1A,只要找大個這參數或一樣就可以代用嗎?
請指點謝謝

楼主:
請問2SA647可代替嗎

楼主:
請問2SA647可代用?

网友:
這要看元件在電路擔任什麼功能才說的準,2SA647參數差滿多的,8成不能用。

网友A:
我沒有見過2SA1515,2SA647的A有點大,若在前級,可能會有雜音問題,找個一般的2SA733試試.

2SA1515.
http://www.secosgmbh.com/datashe ... r/TO-92/2SA1515.pdf

2SA733.
http://www.unisonic.com.tw/datasheet/2SA733.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見過2SA1515,2SA647的A有點大,若在前級,可能會有雜音問題,找個一般的2SA733試試.

2SA1515.

你好
2SA733 IC 500MA有點小,而A1515 IC 1A
可以嗎

网友B:
建議到材料行直接詢問,他們應該都有一本晶體替換表,以前我也有,只是很久沒用了,而且事隔20多年,不知出了多少新的東西,應該也不適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議到材料行直接詢問,他們應該都有一本晶體替換表,以前我也有,只是很久沒用了,而且事隔20多年,不知出 ...

電晶體戶換表
最後一欄是2sa1585s

"97電晶體戶換表

"97電晶體戶換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2SA733 IC 500MA有點小,而A1515 IC 1A
可以嗎

不好意思,是我眼睛花了 ...
昨天怎麼會這樣,又沒有在想MM,真慘 ...
那用2SA684好了,也是1A,Pc=1W,為原來的兩倍,好買.
它是與2SC1384成對的.

2SA684.
http://web.nuu.edu.tw/~marilyn/m ... que%20TP/2SA684.pdf

网友C:
A1515   TO-92 包裝  刻意把電流做到 -1A, 標榜特性:低飽和電壓

通常用於小區塊局部電源控制
SS8550  (-40V-1.5A)  這顆 近年來挺流行的
  http://www.mouser.com/ds/2/149/SS8550-118608.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A1515   TO-92 包裝  刻意把電流做到 -1A, 標榜特性:低飽和電壓

通常用於小區塊局部電源控制

這些IC的標示數據會讓人撞牆.
2W,1.5A.
E =  W/I = 2W/1.5A = 1.33V,電壓這麼低能做什麼?
I =  W/E = 2W/5V = 0.4A,
I =  W/E = 2W/9V = 0.222A,
I =  W/E = 2W/12V = 0.1667A,
在實際應用時,可能得再把前面的數值再除以3,那所剩下的能用的電壓和電流還剩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