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泵浦葉輪更換?

楼主(2016-10-10):
請痞友們葉輪是否要去電機街才可能購買的到?一般連鎖五金行不可能有?

現在泵浦似乎都三孔螺絲,四孔螺絲如果要換整組泵浦,只能找殺肉或賊仔市?(馬達功能正常,泵浦部分鏽蝕嚴重)

网友:
直接找原製造廠
看他要不要單賣您輪葉
因為一般泵體製造廠出產的產品尺寸
似乎都不大一致,不大好找互換替代

電機街找時,請帶泵體去當場合尺寸
五金行機會蠻低的,除非專賣此品牌店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