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廉價液晶鬧鐘顯示面板故障問題

楼主(2016-10-10):
請問前輩
下圖液晶畫面黑塊部分讓資訊辨讀困難
是甚麼壞了造成異常
有沒有可自行更換的可能 ?
謝謝指導

网友:
這是液晶的通病,拆看看。

网友:
我的機車的液晶面板也是類似這種情形,詢問過機車行,機車行說要修的話就是更換整個儀表板,因為沒有一家機車行會幫你只更換液晶面板的。

网友:
關鍵字:偏光膜
但是初作失敗率很高.要有弄壞再買新品的準備..而且不好除膠.如果是一體黏合不能拆卸的.就回收吧...

网友:
可能是最底部的反光片變質了....
拆開看看囉....有點不像是偏光膜問題
一切還是拆開吧!

网友:
這不是偏光膜, 而是最後方的銀色反光片變質,
拆開看看能否移除, 若是可以移除, 只要找個同色的铝箔片取代就好了!

楼主:
拆開液晶板後
把背板層撕下
看似鋁反射膠膜,那黑塊是反射亮膜消失的半透明問題
如同5樓 - a9566847大 & 6樓 - woodyduck大 所述
應該是銀色反光片變質
網拍搜了一下關鍵字 "下偏光片"
小小一片要價約250元左右
這鬧鐘市價約400元
所以買新反光片花不下手
只好如前輩所建議 "要找個同色的铝箔片取代就好了!"

只好找個時間,
再來想一下日常有甚麼垂手可得的材料可拿來應用一下

网友:
鋁箔包飲料盒ˊ...

楼主:
您反應真快

是的
鋁箔包飲料
下班回家前已經有買瓶X密蔬果汁冰在冰箱
明天早餐後,洗乾淨+烘乾
找時間要再試試看

网友:
補充:也可用銀色名片喔....找不到材料的話那就噴漆直接上吧!

楼主:
換貼鋁箔包紙片

也試過廚藝用鋁箔紙
亮光面當背板時,液晶板面會變更黑(無法區別字體)
   霧面當背板時,與鋁箔包紙片效果相當
所以要完美視覺效果還是要LCD專用的材料 (下反射偏光膜)

結論 :
因為這個小東西是生活用品 (不是必要品)

單價不高,零件偏光膜單價偏高(大於重購成本之半)
語音鬧鐘原先只需要語音報時用,畫面不是重點
所以就這樣將就將就
真的無法辨視調整時,再重購了

网友A:
真是很棒的啟發。
我試用有背膠的鋁膠帶,拆除舊反光片、清潔玻璃板,貼上鋁膠帶(上、下合成一大片),效果不錯。穩定持久性待觀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很棒的啟發。
我試用有背膠的鋁膠帶,拆除舊反光片、清潔玻璃板,貼上鋁膠帶(上、下合成一大片),效果 ...

咦 !
同樣工法不同師傅,結果大不同 !

請問大師 :
1. 背膠是在鋁亮面上還是下面的 ?
2. 哪邊買的膠帶 ?
3. 膠帶價約 ?
:on_116|

网友A:
1.  直接貼上,所以不是用亮面當反光面。  2.一般(家庭)五金行。3. 小於NT 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直接貼上,所以不是用亮面當反光面。  2.一般(家庭)五金行。3. 小於NT 100元  ...

太棒了,改天買一卷回來試看看。

网友:
小時候有看過老媽用鋁膠帶在補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