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8JC 更新官網BIOS 後 開機自動斷電

楼主(2016-10-10):
小弟今日想將舊舊的ASUS筆電 A8JC升級WIN7,就先上官網更新BIOS, 最後版本是211,於是便DOS開機更新!
更新過程無錯誤發生, 完後重開機, 黑屏不顯示,電源燈有亮, 幾秒後斷電關機, 一整個悲劇!
請教各位前輩, 這會是甚麼故障情況? 有爬文看來可能要燒BIOS,查看這顆bios 是用  sst 49lf004b, 具體要怎麼燒錄可否指導一下! 另外有正確的bios檔,麻煩也給小弟給個連結, 感謝不盡!

网友A:
你可以先嘗試把CMOS電池放電一下順便測量電池有沒有電
BIOS官網的就可以使用
除非你有換過獨立顯卡
目前你刷的BIOS只能用這兩張卡
01D7.1  = Go 7300
0398.1 = Go 7600

楼主:
感謝獅子魚兄熱心指導,顯卡我沒動過是原裝的! 至於CMOS是要拆機清嗎? 因為看不到電池! 是CMOS沒電造成的故障嗎?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兄熱心指導,顯卡我沒動過是原裝的! 至於CMOS是要拆機清嗎? 因為看不到電池! 是CMOS沒電造成的故 ...

要拆機
如果不是CMOS電池就是BIOS要重燒 也是要拆機

楼主:
了解! 感謝獅子魚兄熱心指導, 有便宜合用的 49 燒錄器介紹嗎? 還是可介紹收費代燒? 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嘗試把CMOS電池放電一下順便測量電池有沒有電
BIOS官網的就可以使用
除非你有換過獨立顯卡

獅子魚大大

我記的華碩NB,如果不是該機型的BIOS,不是無法更新嗎?

BIOS更新前會先check IC型號及BIOS版本,check無誤後才能更新

理論上因該不太可能出現LZ的問題

CMOS沒電,平時不是因該要提示沒電嗎? 還是說NB原本有電池供電,因此就算CMOS電池沒電也不會顯示
所以一旦更新BIOS後就悲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獅子魚大大

我記的華碩NB,如果不是該機型的BIOS,不是無法更新嗎?

你說的沒錯ASUS會檢查型號才讓你更新
有時候更新BIOS重開機會黑屏把CMOS電池拆掉等一會再裝上有可能正常開機
不能開機就是更新失敗
這台機器我有看到保固貼紙還在這台機子應該差不多用了快10年
所以判斷CMOS電池有可能沒電 有些機子CMOS電池容量不夠會無法開機
筆電通常更新BIOS沒裝電池或容量低於多少不會讓你更新
CMOS電池沒電時大部分開機畫面會跟你提示
NB原本有電池供電,因此就算CMOS電池沒電也不會顯示
所以一旦更新BIOS後就悲劇了
這一點我就不確定了也沒特別去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 感謝獅子魚兄熱心指導, 有便宜合用的 49 燒錄器介紹嗎? 還是可介紹收費代燒? 謝謝! ...

收費代燒可以到徵求區去發文
看在哪個區域
或者要寄送
雙方講好價格就OK

楼主:
獅子魚大果然是熱心資深的前輩, 我這台應該是CMOS沒電,但一直有掛電池所以也沒去注意! 等假日空閒再來拆,到時再上來報告結果,謝謝各位熱心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