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D-16NEB 滾筒式洗衣機排水故障障

楼主(2016-10-11):
小弟家的洗衣機今早故障了,故障碼好像是1E 還是0E(因衣服已經被我老母拿走,空跑之下,不會出故障碼,只能大概記得後碼是E),有大略測試好像是排水問題,這問題在去年請LG的人來修,結果換了控制板,要4~5000大洋,我覺的應該不是板子的問題.想自己拆看看,因小弟沒拆過洗衣機,想請教各位先進有人知道怎麼拆或是有YOUTUBE影片可參考否,感謝.

网友A:
所謂排水問題是指不能排水還是一直排水?

簡易排除>

不能排水 : 1.排水閥管內是否塞棉絮
               2.供水器接頭處是否積泥砂(這會造成供水速度慢,供水時間到了,但水還沒注滿,會誤以為是不排水)

一直排水 : 排水閥止水橡皮是否有卡異物

网友:
類似的滾筒拆解Youtube 影片
LG Front-Load Washer Disassembly – Washing Machine Repair Help

网友B:
LG 一般故障碼相關解釋

Youtube 影片

Identifying LG Error Codes and Proble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LG 一般故障碼相關解釋

Youtube 影片

大大,感謝您

网友:
水位sw 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謂排水問題是指不能排水還是一直排水?

簡易排除>

報告,是不能排水,有聽到咔咔聲,感覺像是某裝置有作動,但沒排水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是不能排水,有聽到咔咔聲,感覺像是某裝置有作動,但沒排水出來.

有咔咔聲,可能是控制的繼電器相關電路或零件 NG!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是不能排水,有聽到咔咔聲,感覺像是某裝置有作動,但沒排水出來.

排水同步馬達不良

网友:
排水同步馬達不良+1

网友C:
脫水高速運轉太大聲,原廠軸承報價6800 目前等零件自行更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脫水高速運轉太大聲,原廠軸承報價6800 目前等零件自行更換

期待你的分享......請問原廠是哪一家

网友:
文中提到問題是不能排水,又說維修人員換了控制板,換了後就可以排水了嗎?
如果可以排水了,問題當然就在控制板上,把板子巡一遍好好檢查一下,
畢竟它的價值不斐,要4-5000大洋,想辦法看看能不能修復當備用板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期待你的分享......請問原廠是哪一家

原廠更換軸承報價6800!避震器兩隻好像也不便宜,自己來DIY更換零件。
零件部分更換有NSK日本軸承兩顆一大一小,軸承水封一個,避震器兩隻,避震器插銷4個,彈簧兩個,整台水管清潔含內桶,白鐵內桶三腳架塗擦日本防鏽底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