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ROTEL RSX-1065 有哼聲~

楼主(2016-10-11):
ROTEL RSX-1065 環繞擴大機~
前幾天同學搬這台來說有亨聲&一邊沒有聲音~
我上電測試開機接喇叭就有很明顯的亨聲~
" 一邊沒有聲音 "到是沒發現,2邊都有聲音~
背面滿滿的一堆輸出入端子~
後級變壓器真大,另一顆小變壓器在左邊電源穩壓電路板下面!
看來我不是第一手維修的了~
電路板堆疊五層,若是這邊故障會拆到手軟~
電源穩壓電路板,上面有凸起來的電容~
大顆的電解電容都拆下,電路板慘況~
清洗過電路板... 原本的電解電容也差不多了~
換上電解電容~
到這邊裝回機器上電開機測試還是有哼聲~
後來乾脆連小顆的通通拆下來用電容錶量~
不要看小顆的外表沒凸起,其實也都容值不足了~
電路板上小顆的通通換掉~
就這樣亨聲沒了~
接著面版上的功能都測試一下~
測一下每一聲道聲音沒有異常~
就這樣搞定~
獻醜了,感謝收看~

网友:
電容全換????交連不良

网友A:
ROTEL 是很捨得用料的公司,在兩萬元等級前級上使用大量的Rubycon的Blackgate電容,照圖中看來大大應該是使用KZG,各家電容各有不同特色,這也是DIY換零件玩音響的樂趣,下次使用RIFA看看聲音會不會接近MARK LEIVENSON,當然電路的設計也是很重要啊,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TEL 是很捨得用料的公司,在兩萬元等級前級上使用大量的Rubycon的Blackgate電容,照圖中看來大大應該是使 ...

ROTEL前級有這麼發燒? 我還第一次聽到有兩萬的量產機用Blackgate的,不簡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n_116|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又學到了一招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ROTEL RSX-1065
這台除了後級主濾波電解電容,
其它所有大大小小的電解電容都是用如上圖 TK 牌的!

有痞友提到ROTEL的機器裡面有用 RUBYCON 的 BlackGate 電容~
剛好小弟有2台 ROTEL RB-970BX 後級,拆上蓋給大家看看~
內部照片~
主濾波電容是用 BHC 4顆~
其它小顆的電解電容都是用 RUBYCON 的 BlackGate F 系列~

ROTEL 廠機某些型號是有用 RUBYCON 的 BlackGate 電容,但不是所有 ROTEL 機種都有使用!
以上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