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視上下變暗

楼主(2016-10-11):
型號 SAMPO EM-42VA08D (剛過保1個月)
現象 開啟畫面正常約1~2秒後上下變暗、中間正常

网友:
拆到面版.把燈管用測示儀點燈一下.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网友:
燈管要壞掉了! 拆面版時要小心啊   ............

网友:
這是LED 電視

所以是裡面的燈條,有N個燈珠不亮

新手要DIY搞好,有一定的難度且你不見的買的到"燈條"

网友:
加油拆了,,請小心。
不然給附近師父修吧!
不用找原廠,,因為他會叫你換面板

网友:
通常都是看到大陸品牌的led面板容易掛led,沒想到LG在大陸生產的面板也一樣差,只能說大陸製的品質真是不理想,偏偏國人都愛買便宜的,台灣做的led大都賣到國外去,我們再買大陸製的進口.........

网友:
加油啊,可以的話拍一下照片(哈哈)

LED燈條學姊也有賣,要DIY一下而已

网友:
很衰,現在新出的機子很多過保就壞,所謂的保固三年,意思就是三年後叫你換新機~無奈

网友:
沒意外的話是燈條有異樣了

网友A(2016-11-12):
這個LG面板/恆流板,跟禾聯42吋一樣,燈條是60顆LED,不知燈條可有代替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LG面板/恆流板,跟禾聯42吋一樣,燈條是60顆LED,不知燈條可有代替品?

網路上賣的5050白光燈條不知是否可以替代?好像也有24V的,亮度不知道夠不夠,有人願意分享一下嗎?

网友:
恒流板可以照清楚些嗎?編號多少?

网友:
燈管要壞掉了+1

网友:
我有同型破屏面板,LED背光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