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關於蜂鳴器的電路

楼主(2016-10-11):
各位大師好
小弟想請問一下 一直以來 小弟認為蜂鳴器的電路應該如下圖這樣的簡單

但是小弟偶爾會看到元件比較多的 如下圖所示

請問一下 圖中二極體的目的是? 如何挑選合適的二極體?
              圖中75歐姆的目的是? 如何挑選適當的電阻值?
              在基極端 有使用分壓電阻 跟指使用一顆限流電阻又有何差異呢?

另外我在 Motorola PL3307的 Datasheet 看到這樣的蜂鳴器驅動電路
這個電路複雜許多 又該如何理解呢???

懇請版上大師說明與指導
感謝大家

网友A:
1.蜂鳴器或線圈是負載常需在其兩側接入一反向保護二極體,以避免負載在截止時產生的過高反向電壓擊毀Q1(對Q1而言為順偏).選用時需留意其頻率響應及其最高電壓/電流值.(此例應選用1N4148)
2.R2的作用為在Q1的輸入端開路時,可令Q1確實截止(因其一端接地),也可降低輸入信號的雜訊干擾(對輸入形成分壓效果).
3.R3:限流保護(對負載及Q1而言)
4.另針對你的下圖說明:
當輸入為"0"時,第一顆UMZ2N導通,BCX54-16導通,蜂鳴器動作,此時流過蜂鳴器的電流,若因故變大,則流過15歐姆電流亦變大,當其達到0.6V時,會另其左邊的UMZ2N導通,而關閉BCX54-16,達到電路被截止並達保護的作用.此種保護屬過電流保護,常見於電源電路中的限流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蜂鳴器或線圈是負載常需在其兩側接入一反向保護二極體,以避免負載在截止時產生的過高反向電壓擊毀Q1(對Q1 ...

ciko 老師 感謝你的教學
有關 1. 頻率響應 跟最高電壓電流值設計時如何挑選呢? 能否舉例?
        2. 分壓雖然降低雜訊 可是主信號也跟著降低了不是嗎? 這邊不太了解
        3. 為什麼要限流電阻? 這個電路有可能會短路嗎?
        4. 了解 如果是簡單的限流作用 那是不是用3的限流電阻就可以達成?

网友:
ciko很詳盡的解答,第3點限流跟短路啦不一樣啦,第4點就跟汽車裝安全氣囊一樣,你要不要選配看你,撞到死的比較難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