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起子機電池的更換問題

楼主(2016-10-11):
角鋼王子的起子機電池故障了,電池是4個18650,角鋼王子在電子街買了一個新電池,請他朋友幫他換上,結果充電器顯示充電完成,但是裝在起子機上按下開關卻像電力不足一樣,所以就拿給我看看,下面的照片是起子機的電池組。

他在電子街買的電池是這個︰

我將他的新電池單獨拆下,用IXO 起子機的馬達測試是好的,但是裝上它的起子機卻是像電力不足,按了沒幾秒鐘,去摸這個新電池的正負兩端已經有溫升,若按個十幾秒,電池兩端已有高溫產生,看來是這個新電池的問題,我拆了一個BOSCH 的18650電池裝上。

結果起子機可正常使用了,電池兩端也不會溫升,原本的起子機電池是1.5A,BOSCH 的電池是1.3A,新買的電池是2.6A,但是為什麼反而2.6A 不能用?
因為越大的電鑽或起子機使用的馬達也越大,越大的馬達啟動電流也越大,鎖角鋼的起子機扭力自然是非常大,雖然BOSCH電池只有1.3A,但是它可以承受2C 甚至3C 的負載,但是新買的2.6A 電池卻經不起2C 的放電,所以就發生這種情形。
大家在更換起子機的電池時,如果是使用鋰電池,就要注意是否經的起超過標示電流的範圍,這方面鎳鎘或鎳氫的電池就比較沒這個問題了。

网友A:
電鑽或起子機因使用動力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鑽或起子機因使用動力電池

是的!也有人稱工規電池,但是很多人買一般的電池來代替。

网友:
恩....之前維修過短暫的電動手工具,用電源供應器測試磅數電流都高於15A以上。
以一般的鋰電池去推手工具沒辦法提供足夠的電流去推動馬達。
台製的某間廠商手工具還沒上負載,空轉就要吃到4~6A了。

題外話,電動手工具除了電池跟耗材以及操作不當以外要故障是蠻困難的。
電池感覺上都是高溫及每節電池阻抗及放電效率不同等等其他因數照造成故障率居高不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也有人稱工規電池,但是很多人買一般的電池來代替。

W大,怎麼分辨買到工規的18650呢

网友:
花錢買經驗

网友:
充電電池出廠本來就有分等級的,只有用量大的客戶與出的起價格的人才能拿到 A 級品,外面零售的運氣很好才能買到 B 級品,絕大部分看到的都是 C 級品,上面沒有標示日期或批號根本不知道商家又放置了多久。

因為製程與配方又分成一般放電(1C)與可急速放電的(5C)品種,價錢差異很大,外觀的判別比較簡單只要看到正極是凸頭的一定是一般用無法大電流放電,凸頭是可以讓你裝入電池盒配合電池彈片。平頭的就有可能是工業用可給電動工具這類大負載用途,平頭適合使用鎳片點焊成電池組來用,筆電的電池組也是使用平頭與點焊加工但卻不是大電力放電型式,因為要省錢也沒有必要,以前我看到的同廠牌的報價大電流電池會是 1.5 倍以上。

充電電池比電解電容還不耐用,時間到了或次數到了該壞就會壞,管你是哪一級的電池都是一樣,大電力電池的壽命更是短,所以沒有工作需要或常常要用的不要購置電動工具,購置後要有心裡覺悟就是三年壽命,常用沒關係不常用反而還會更短命。

最科學的電池檢驗方法就是電池內阻計,就像電解電容的 ESR 表一樣,只是電池內阻計是用 1KHz 的交流訊號去測試的。可以分辨出電池新舊好壞甚至是不是動力用電池,如果是要串連或並聯來使用電池更要使用內阻計配對,會用的人很好用。
所以電動工具的電池組都賣的不便宜,因為用料與技術都不一樣,隨便買來的零售電池也不會太便宜但特性可是差很多。
還好 18650 這種圓筒狀電池算是安全的,不太會發生三星 Boom 7 這類的問題,但是有些大陸雜牌電池還是會省略安全洩壓閥還是小心為妙,電動工具原廠電池組的紙筒包裝也能增加安全係數。

网友:
已經提過很多次了~~~~"一般18650鋰電池"不能用or不適用在電動工具

要用 "動力型鋰電池" or "鋰鐵電池" 這些電池可瞬間承受高電流10A以上才行

如果用一般18650鋰電池,就會扭力不夠及造成電池過放過熱

但是呢? 因為很多人將一般18650用於小扭力的電機產品是可堪用的(因為瞬間電流很小)因此就會有錯覺認為可以全部通用!!!
事實上是很錯誤的觀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W大,怎麼分辨買到工規的18650呢

這應該是電池製造廠或有電池的規格書才會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W大,怎麼分辨買到工規的18650呢

跟買電晶體或 IC 一樣請指定型號,例如 PANASONIC NCR18650PF 動力電池。

明白註明 10A,下一欄寫明內阻小於 35mOhm,如果手邊有電池內阻計就能驗明是不是假貨,或是不明電池可否大電流放電。
還有動力電池的容量不會比較大,容量特別高的也不會是動力電池。

18650 這型的動力電池也只能供應輕載的電動起子,耗電更大的如衝擊電鑽就會用更大型號的動力電池。

网友:
這我有經驗...
早期的日立12v電動起子,為了改電池用車用電瓶串15a的電流計測試過..
空馬達起動10a,持續運轉2a..
組裝好無負載起動超過15a(電流計到底),持續運轉4.5a..
同樣4顆是鋰電池及鋰鐵實際使用,覺得鋰鐵比較有力且凍卡久.
鋰電池是使用1.5ah號稱15a放電的LG電池.
沒加保護板.

网友C:
還是要選接近原本額定之安培數之電池規格比較保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還是要選接近原本額定之安培數之電池規格比較保險

電池容量跟放電能力是完全不同的數據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