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達新牌吹風機,風有臭味使用時會有火花

楼主(2016-10-11):
母親大人的朋友看在下回家
就馬上跑回家拿了一台達新牌吹風機
說使用的後,吹出的風有臭味-->難道是頭髮卡在裡面嗎
又說裡面會有火花--->可能是有東西壞掉或是阿司嗎

算了懶的測試,就直接拆開吧
不拆還好一拆,一拆這應該有嚴重摔到吧
放在最前面的黑色卡榫都掉了
難怪會這麼臭,這樣還敢用,天阿~~~~

至於火花
拆開後就知道問題點是甚麼了
這地方這麼黑,一定有動西燒了
這一把吹風機,只看到回復式保護,沒看到溫度保險司

用電表量測四顆二極體,有兩顆量測是短路的
於是拆下最靠近發黑端的二極體,果然就是它了
再次量測其他三顆,數值都正常0.6V左右

更換一個二極體後,都沒有短路了

黑色卡榫也回去原來的位置

裝好測試風量都正常
順便吹了頭髮
交差了

网友A:
謝謝你這篇實用的維修實例,也希望以後常看到你的大作,在此也呼籲會員能共襄盛舉(不知道這成語用在這裡對不對),讓痞酷網願意經常發維修實例的會員人數10支手指頭都數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這篇實用的維修實例,也希望以後常看到你的大作,在此也呼籲會員能共襄盛舉(不知道這成語用在這裡對 ...

數10支以上上的痞酷友都有能發維修實力(例)...
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
集思廣益..

网友B:
請問吹風機的回復式保護
是在那裏呢?

而回復式的保護是跟溫度開關一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吹風機的回復式保護
是在那裏呢?

照片拍的不好,底下紅色圈圈處
是的,是溫度保護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這篇實用的維修實例,也希望以後常看到你的大作,在此也呼籲會員能共襄盛舉(不知道這成語用在這裡對 ...

老大
痞酷友都有維修實力,可能是太忙沒有發文
在下也是吸收前人的經驗只會簡單的
太難的就沒辦法了---需要請求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