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2LF565B開機后螢幕內出現裂紋

楼主(2016-10-12):
LG 32LF565B在未開機時螢幕玻璃都ok未發現任何裂痕,用手摸都平滑的,但一開機即發現玻璃後的螢幕有裂痕如照片。請問是那一層裂了?是如何造成?是撞擊造成嗎?

网友:
100% 外力造成

這種內部破裂,不通電開機狀況下,沒仔細看會看不太出來以內部破裂

网友:
報廢一途

网友:
請問是那一層裂了?------垂直軟排IC、連結到面板玻璃基板此端、稱為COG或FOG.
是如何造成?------假設你要貼偏光膜,有拆下及安裝面板鐵框(確實原因不詳也不知).
是撞擊造成嗎?------拆下及安裝面板鐵框不小心導致面板受傷算嗎?它的力道非撞擊的力道.
以上只是我的推測,提供參考.

网友:
有撞擊點阿,只是被偏光瞙蓋著沒被發現而已,我前不久買了一台63吋的剛吃過悶虧中

楼主:
各位前輩:
請問有那一位要這電視機,贈送給前輩們,我住新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
請問有那一位要這電視機,贈送給前輩們,我住新竹。

你好請問新竹哪裡-我家裡也有一台主機版輸入故障-如不遠可否贈送給我-我住新屋近楊梅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請問新竹哪裡-我家裡也有一台主機版輸入故障-如不遠可否贈送給我-我住新屋近楊梅謝謝 ...

我有傳送訊息給你,請收訊

楼主:
阿啟仔兄,回覆因距離稍遠,不知還有那位前輩有需要的

网友B:
可以送給小弟嗎?我在新竹,謝謝。

网友C:
玻璃壞掉應該還可以救的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送給小弟嗎?我在新竹,謝謝。

好的,請收訊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璃壞掉應該還可以救的回來

papago前輩:
請問如何救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papago前輩:
請問如何救回

呵呵,換面板!貴參參~

网友:
玻璃壞掉應該還可以救的回來 ???
除了換面板外,請問要怎麼救?
請老師傅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