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體] ASUS Padfone2 Station 的充電端子問題

楼主(2016-10-12):
這台平板不是我的,請問有在使用這台平板的會員,它的充電器插頭是否一定要專用?

看起來比Micro USB大一些,用Micro USB插入充電平板會顯示充電的圖示,但是好像不能充電。

网友A:
我的昰ASUS  PadFone 2 ‏(A68)‏ ,Padfone2 Station必須要使用專用充電器(接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昰ASUS  PadFone 2 ‏(A68)‏ ,Padfone2 Station必須要使用專用充電器(接頭).

謝謝你,那我再來問看看附近有誰可以借我充電器測試一下。

网友B:
網路的手機評測 :
ASUS PadFone 2 採用全新設計的 ASUS MHL 13pin 連接埠,可以輸出手機畫面並兼容 microUSB 充電與檔案傳輸功能。
WISH大既然你不是原使用者,
有可能是這接頭接觸不良,
我玩了很多這類似產品,
發現都是這地方過度插拔或氧化,
造成故障的原因...
你在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的手機評測 :
ASUS PadFone 2 採用全新設計的 ASUS MHL 13pin 連接埠,可以輸出手機畫面並兼容 microUS ...

喔!有相容Micro USB嗎?那我回家再用放大鏡看仔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喔!有相容Micro USB嗎?那我回家再用放大鏡看仔細。

有相容micro USB的

但是,會挑充電器,找一下比較新,電流比較大的充電器給它用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相容micro USB的

但是,會挑充電器,找一下比較新,電流比較大的充電器給它用試試看 ...

感謝你,我回家再試試看

网友:
有充電符號就表示有充電。若電池壞了3-5秒就斷電。用usb 檢測儀就可看出來。我的用雜牌的線和充電器ㄧ樣可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