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ORICO 6518US3-BK在USB2.0下的效能超爛?

楼主(2016-10-12):
昨天把之前買的ORICO 6518US3-BK外接HD座拿來用,配上的是80GB的SATA2.0硬碟,
意外發現寫入效率超爛只有6MB左右讀取則有45MB.....不知道是跟硬碟八字不合還是本來
就這麼爛...

网友A:
這還真是詭異.
我以為要慢就讀/寫一樣慢

大概只能裝機內,然後跑個硬碟讀寫速度測試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還真是詭異.
我以為要慢就讀/寫一樣慢

嗯,但我猜裝上內接會正常~~因為這顆是我之前常用的
發現這麼慢我很訝異~~

不知是盒子相容性問題還是硬碟八字不合...慢得很誇張

网友B:
再拿(借)一個 外接盒跟HDD
ABBA實驗 比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拿(借)一個 外接盒跟HDD
ABBA實驗 比對一下

支持交叉比對,
昨天也是手癢拿了一顆很久以前的外接盒2.5hd,
一插上電腦,
ㄎㄚ拉ㄎㄚ拉(心想不妙,有再外接電源5V),
結果試了很久,還是讀取不到,
換快捷線就成功了,
檢查HD外接盒的USB接頭,
發現1PIN變形把它用正,
再連接電腦OK.....
那些以為故障的2.5HD可能我要在檢查一下,
免的誤殺了良品....

网友C:
怪了,我印象中3.5吋的80GB 這種硬碟不是多 IDE 介面

你的硬碟難道是NB用的2.5吋?

网友:
更新一下軔體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拿(借)一個 外接盒跟HDD
ABBA實驗 比對一下

我換一台電腦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怪了,我印象中3.5吋的80GB 這種硬碟不是多 IDE 介面

你的硬碟難道是NB用的2.5吋? ...

3.5"的硬碟,80早就有sata介面的

网友:
還是換個USB3.0 看看

楼主:
那我得去買一張卡先,主機板沒USB3.0

楼主:
最新測試結果,同樣的硬碟拿去另一台G31晶片組的系統去測試結果一樣!
寫入速度只有3~4MB超慢,讀取可達35~40MB/s
準備換顆硬碟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