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邵揚企業有限公司電源線組 TY-129-E17 維修(鹽燈燈泡不亮)

楼主(2016-10-12):
已經使用約10年的鹽燈燈泡不亮,天氣潮濕造成鹽燈外觀有溶解現象,要快點修好它,
拆開來後發現燈泡已經燒毀,換新燈泡一樣不亮,拆開來檢查是否有零件故障。

控制器背面
廠牌:邵揚企業有限公司
規格:電源線組 TY-129-E17

控制器正面

拆開正面旋鈕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背面

檢查後發現BTB04-600SL已經破裂

更換新的BTB04-600SL

安裝新燈泡已經可以點亮

只是BTB04-600SL和燈泡哪一個是造成故障的元兇,
是燈泡故障,燈絲短路造成BTB04-600SL燒毀,
還是BTB04-600SL燒毀,造成燈泡也跟著燒燬。

网友A:
小弟家也是有一組鹽燈。
只是這顆用的構造比較簡單,用傳統的110V夜燈用的小燈泡。
之前有壞過,就直接拿燭臺的燈泡來頂替。
用到現在都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家也是有一組鹽燈。
只是這顆用的構造比較簡單,用傳統的110V夜燈用的小燈泡。
之前有壞過,就直接拿燭 ...

這組電源線組 TY-129-E17是可以調光的,轉動旋鈕可以調整亮度,鹽燈的外表溫度也會跟著改變,
好處是鹽燈不會太亮,不會造成眼睛不適。

网友:
可能是鹽的關係吧!
不點燈的時候,鹽的原色比較偏紅至粉紅。
所以裝上去後,亮度其實也不會太亮。
家人也沒特別反應,就沒特別在意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