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TomTom XL250 GPS 無法開啟

楼主(2016-10-12):
朋友不要的GPS,很久沒有使用了,現在無法開啟,充電一段時間也無法充進去,拆開檢查,測量電池電壓,已經過放了,拆下電池,使用以前手機電池的萬用充,還好可以充飽電,組裝後,可以開機了。但是沒有用過TomTom的GPS,也找不到使用手冊,請問師傅們,有手冊可以提供參考嗎?謝謝~~

正面
反面
型號
過充的電池

网友A:
原廠網站的軟體下載專區有說明書
http://www.tomtom.com.tw/support ... d=Y&pdId=XL+250

原廠網站有更新圖資可以下載,先到原廠網站註冊,登入後在軟體下載專區的頁面可以下載,也有圖資更新步驟可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廠網站的軟體下載專區有說明書
http://www.tomtom.com.tw/support_download.asp?showDownload=Y&pdId=XL+ ...

感謝 fks大 資料,我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廠網站的軟體下載專區有說明書
http://www.tomtom.com.tw/support_download.asp?showDownload=Y&pdId=XL+ ...

TomTom不讓我註冊(沒有收到註冊訊息)
登錄產品也不行(產品序號不正確)
上網提問沒人回答
fks大可以幫我下載圖資更新步驟(及圖資)及照相語音檔嗎?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mTom不讓我註冊(沒有收到註冊訊息)
登錄產品也不行(產品序號不正確)
上網提問沒人回答

可能被您朋友註冊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被您朋友註冊過了.....

請問 TomTom 要有產品才能註冊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TomTom 要有產品才能註冊嗎?

一般會員資訊不須產品即可註冊

若您要下載個別產品應用程式
那就必須有該項實質產品 + 產品註冊資訊
才能在登入該網站時,帶出相關下載連結
一般人無法代為幫忙下載其他型號關鍵資料
例如您的XL250 (產品啟動檔 以及 地圖更新檔案)
這兩檔案中尤其那個產品啟動檔,他人無法幫您載到
那須產品序號去編出一個對應碼的檔案

XL250產品手冊PDF : http://www.tomtom.com.tw/upload/Product/TT_XL250_manual_tw0625.pdf

附上
該網站提供的PC軟體端程式
安裝 : 部分流程&說明

楼主:
看來沒有辦法了,舊圖資加減用了,謝謝 ericchou~~

网友A:
引用 楼主:
TomTom不讓我註冊(沒有收到註冊訊息)
登錄產品也不行(產品序號不正確)
上網提問沒人回答

1.上網提問沒人回答,是去tomtom官網提問的嗎?

2.如果你朋友有在TomTom台灣官方網站完成會員產品註冊程序,請參考官網>支援服務>教學專區http://www.tomtom.com.tw/support_tips_detail.asp?ttNo=65

問題
如何移除我已於TomTom官方網站完成註冊的產品?
答案
提示:若您已購買TomTom產品,須先透過TomTom台灣官方網站完成會員產品註冊程序,才可進行圖資更新服務,若您要將產品贈與他人使用或是更改註冊帳號,必須先將您已註冊之產品從原註冊帳號中移除,移除後即可重新進行產品登錄。
提醒您: 若對於產品登錄或移除有任何疑問時,可以洽詢 TomTom 客服中心服務人員。
範例—如何移除已登錄成功的TomTom產品?
A.        進入TomTom 台灣官方網站,點選右上方﹝會員登入﹞。
B.        輸入E-mail帳號及預設密碼後點選﹝確認送出﹞。
C.        進入會員專區後點選﹝TomTom產品登錄﹞。
D.        確認欲移除的產品後點選﹝移除﹞
E.        產品資料清除後點選﹝確認送出﹞,跳出網頁訊息﹝確定變更您的產品清單﹞後點選﹝確定﹞。
F.        跳出網頁訊息﹝變更產品清單成功﹞後請點選﹝確定﹞。

服務信箱:
若您有產品相關技術諮詢、使用問題,請點選taiwan@tomtom.com提出您的問題,我們將儘快回覆您,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上網提問沒人回答,是去tomtom官網提問的嗎?

2.如果你朋友有在TomTom台灣官方網站完成會員產品註冊程 ...

感謝 fks 大詳細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