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煩推薦Windows 10下好用的刪除資料夾及檔案的免費軟體

楼主(2016-10-12):
我的系統是Windows 10,64位元版。

有些資料夾及其中的檔案無法正常刪除,例如更新成Windows 10之前的作業系統資料夾就無法刪除,很佔空間。

有誰能推薦一些適用的刪除檔案及資料夾的軟體嗎?謝謝!

不知道這篇文有沒有發錯版?是否應該發在「軟體討論」版?

如果發錯版了,麻煩版主幫我移動,謝謝!

网友A:
WIN10本身就有磁碟清理
參考這篇
Windows 10 清除磁碟.rar (241.74 KB, 下載次數: 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本身就有磁碟清理
參考這篇

可是我的並未出現「磁碟清理」項目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並未出現「磁碟清理」項目耶........

按下搜尋按鈕,輸入「磁碟清理」。其實當你輸入「「磁碟」兩個字後,它就會出現。

网友:
應該 PO 在作業系統討論版!
MS 系統的檔案管理系統很差的,看看其它作業系統,哪個有磁碟清理這個鳥工具!

楼主:
正在執行中,不過,停留在這個畫面已經將近1個小時了..............

楼主:
剛剛終於執行完畢清理磁碟C:了。

不過,我的舊系統檔案仍然存在!因為,我的舊系統檔案其實並不是在C:中,而是在G:中。不知道是否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清除不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終於執行完畢清理磁碟C:了。

不過,我的舊系統檔案仍然存在!因為,我的舊系統檔案其實並不是在C:中, ...

到你個人目錄錄下的 trash or .trash 目錄下,全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你個人目錄錄下的 trash or .trash 目錄下,全清了!

沒看到你說的 trash or .trash 目錄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看到你說的 trash or .trash 目錄耶.............

把你的 id 目錄下(也就是你的使用者目錄)的檔案 PO 張截圖上來!有可能是這個目錄滿了,刪掉的檔案無法放進來,所以就無法刪了!
另外你的 C 槽空間多大,是否滿了,這算是MS的通病了,一般人C 給它的空間都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 id 目錄下(也就是你的使用者目錄)的檔案 PO 張截圖上來!有可能是這個目錄滿了,刪掉的檔案無法 ...

C:的大小在前面的貼圖中已有顯示。

网友B:
我現在未使用任何版本的 MS 系統!

1. 在你的桌面上是否有回收桶這個ICON,若有,看一下它里面有沒檔案,空間還剩多少?在這個圖示按右鍵是否有清空回收桶的選項,若有清空回收桶再試一下
2. MS 是把刪旳檔案會放在這個目錄中,並不會真正的刪除,所以若這目錄滿了或不夠了,自然會發生刪不掉的現象,例如你要刪一個12GB的目錄,而這個回收桶只剩下 100MB的空間,自然會放不下而無法刪除
3. 用另一種刪除的方式,按 SHIFT+DEL 來刪是否會有此刪不掉的現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終於執行完畢清理磁碟C:了。

不過,我的舊系統檔案仍然存在!因為,我的舊系統檔案其實並不是在C:中, ...

你知道WinPE(Windows PE) 會燒錄光碟嗎
看你的磁碟好像沒有光碟機
用Win10PEx64開機直接把不要的檔案刪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現在未使用任何版本的 MS 系統!

1. 在你的桌面上是否有回收桶這個ICON,若有,看一下它里面有沒檔案, ...

1. 我的回收桶永遠是空的。
2. 如上
3. 試過了,仍然不行。

我試過的各種刪除方法,雖然似乎是有在執行刪除動作,還會顯示出正在刪除哪一個檔案,可是結束之後,檔案居然通通還完好無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WinPE(Windows PE) 會燒錄光碟嗎
看你的磁碟好像沒有光碟機
用Win10PEx64開機直接把不要的檔案刪除 ...

我有光碟機,只是剛剛貼圖時光碟機中沒有光碟, 所以沒有顯示出來。

我有聽過Windows PE,沒用過,也不大了解其功能。

請問要怎麼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光碟機,只是剛剛貼圖時光碟機中沒有光碟, 所以沒有顯示出來。

我有聽過Windows PE,沒用過,也不 ...

下載點私訊給你
刪除的時候要注意不要把系統檔給刪了會不開機

网友B:
還有一個方式,把硬碟架在其它能辨別NTFS檔案格式的作業系統下,如我曾幫朋友處理一台,我是直接架在 UBUNTU 作業統下幫它處理的!
如你有另一台MS的電腦,應該也可比照辦理!
架上後再使用檔案管理員來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載點私訊給你
刪除的時候要注意不要把系統檔給刪了會不開機

感謝您!

成功了!或者說,大致上算是成功了。因為還是有兩個檔案(及連帶的的資料夾)無法刪除,檔名都是 Flash64_21_0_0_242.ocx,說是要向Macromedia公司取得權限才能刪除!

看來我應該好好的來研究一下Windows PE的用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一個方式,把硬碟架在其它能辨別NTFS檔案格式的作業系統下,如我曾幫朋友處理一台,我是直接架在 UBUNT ...

謝謝您的這項建議。

我剛剛有試過「獅子魚」提供的方式,算是成功了。

他的方式跟你說的方式應該是相同的原理。只不過他的方式是直接用WinPE作業系統來做而已,直接在原來的電腦上做就可以了,省卻了架在另一套作業系統或是另一台電腦上的麻煩而已。

网友C:
我也灌過WIN10系統,
系統體積很大,很佔空間,
又有很多權限問題,一些沒用的都刪不掉,
只好改回WIN7精簡版,把所有的權限通通取消,
把沒用的通通刪光光,
用起來舒服多了!!

楼主:
今天裝了Unlocker,終於將剩餘的兩個檔案及連帶的的資料夾給刪除了,感覺清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灌過WIN10系統,
系統體積很大,很佔空間,
又有很多權限問題,一些沒用的都刪不掉,

WIN10 的界面相當於(Win7+Win8) /2

WIN10系統比Win7還小,速度也較快,
但Win7/8免費升級到Win10會保留系統可還原,才會比Win7肥。

我升級到Win10,算是整個砍掉重練,
所有應用程式/Driver都重頭裝,才不會有新舊版的相容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