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蚊拍充電電路詢問

楼主(2016-10-12):
各位前輩好,小弟研究很久都搞不清楚,就直接來看圖說故事吧!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背面,紅色框是AC電源量110v,黃色框是接充電電池的電路,量也是110V

那我就不解,充電電池2.4v,怎麼用110v的電壓給電池呢?謝謝!

网友A:
使用電容降壓限流 對電池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電容降壓限流 對電池充電

請問是如此篇的說明嗎?謝謝。

電容降壓之較詳細說明

网友B:
還要有負載    如果是電容沒接負載或是ZD
那量到的電壓值是很高的   :理論上是趨近於110VAC   因為電壓表的負載高達數M歐姆以上  跟電容一起容抗分壓起來   電壓將會大部分落在電壓表的內部電阻

如果是電池 或是最常跟容抗降壓電路搭配的LED  那情況可就不一樣了  電壓將會大部分落在電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要有負載    如果是電容沒接負載或是ZD
那量到的電壓值是很高的   :理論上是趨近於110VAC   因為電壓表 ...

專炸元件大只的是如下圖紅框的元件嗎?

另外,想請問若我把電池改為18650 3.7v 3400mAh
其他零件有需要更改嗎?還是可以直上呢?

謝謝。

网友C:
拆掉充電電路,加一個TP4056的1A鋰電池專用充電板,升壓電路不用改可直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專炸元件大只的是如下圖紅框的元件嗎?

要看本來是用什麼電池

网友D:
用原電容降壓電流只有100mA上下,且要注意穩壓,不建議用此電容降壓做鋰電池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掉充電電路,加一個TP4056的1A鋰電池專用充電板,升壓電路不用改可直接用。 ...

哈~  感覺有點麻煩了!!
因為在加上TP4056充電板,這個殼子一定是裝不下的。

電蚊拍改鋰電
我是想說參考這篇文章來改,但是有的人又建議不要用原本電容降壓
所以才會順便詢問一下。

不過礙於空間問題,我想還是乖乖用原本的2.4v的電池好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本來是用什麼電池

原本的電池是用 鎳格電池 2.4V 6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原電容降壓電流只有100mA上下,且要注意穩壓,不建議用此電容降壓做鋰電池充電 ...

那請問通常鋰電池充電會用到什麼規格的麥拉電容來降壓呢?

好像是有計算公式,但我不是本科的,還沒學起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通常鋰電池充電會用到什麼規格的麥拉電容來降壓呢?

好像是有計算公式,但我不是本科的,還沒學起 ...

鋰電池不能只用電容限流來充電, 必須使用專用充電模組來防止過充, 不然會有爆炸的危險.

使用鋰電池, 還要防止過放, 否則會減少使用壽命.

要改用鋰電池, 原本使用的電池必須是 4V 的铅酸電池, 電壓相近, 不會影响高壓零件;
你的是 2.4V, 若改用鋰電池, 電壓升高為 1.5 倍, 會損壞高壓零件.
可將鎳格電池改用 2 顆低自放鎳氫電池, 電壓相同, 電量加倍, 還可延用電容限流方式來充電,
但還是要注意, 不要充太久.

网友:
(1)空間有限,不建議還是改用原來,不過再電壓輸出端增加一個電阻跟限壓二極體(比電池略高)限制輸出電壓來保護電池
(2)要改是可以只要電池放的進去,我改過的方法是將那些都用外部只保留電蚊拍電路與電池

网友E:
同意樓上說法,主要是空間小,不好處理,弄不好又有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樓上說法,主要是空間小,不好處理,弄不好又有危險。

好吧~ 那我還是用原本的規格好了!

只是話說還有一個問題,負極的線不小心被我弄掉了。
如下圖兩個黃框圈起來的地方,下框是正極區,上框是負極區

那我猜測是黃色上框上面兩個針腳的左邊針腳,是原本的負極線所在
眾位前輩是不是也這麼認為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