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970HN 座壞了

楼主(2016-10-13):
由於無關技術,PO在這裡應該可以吧

座的關節壞了
有沒有什麼方法的話解決?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

网友:
斷掉嗎? 有一種鋁合金修復焊條, google一下就可以找到,不過不便宜。

网友:
可以利用塑鋼土補強,或是用角鋼利用背掛孔做成支架直接放在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