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歌林 Kolin CS-J8 電磁爐無電源維修

楼主(2016-10-13):
歌林 Kolin CS-J8 電磁爐無電源維修

故障狀況~不過電

型號~Kolin CS-J8
內部電路板= SAMPO KM-RQ13M
內部電路板=TECO YJ1301CB

拆開上蓋

檢查電路板發現電源輸入保險絲(15A/250V)外部炸斷,表示短路電流很大,一般都是功率元件損壞,電磁爐等IH家電中主要功率元件是橋式整流與IGBT,
IGBT故障會導致橋式整流損壞,橋式整流損壞後就有如電源短路而燒毀保險絲,而IGBT故障則有很多原因,包括諧振電容不良、儲能電容不良、驅動不良,
如果這些未完全排除就更換元件上電的話,很有可能會再度馬上損壞,而一顆整流器與IGBT要價不低,燒壞一次後維修就顯得不划算

拆下零件測量都擊穿短路了

IGBT
原型號~GT60M323~900V/60A
代用型號~1MBH60D-090A~900V/60A

橋式整流器
原型號~GBJ1506~600V/15A
代用型號~GBJ1510~1000V/15A

諧振電容~324/180V.AC=0.32μF膨脹底部裂開
升級為~334/630V.AC=0.33μF
注意事項~
1.需使用電磁爐專用高壓電容
2.容量要與舊品規格相近,誤差不得過大,否則諧振頻率太高易燒毀IGBT,太低則輸出功率不足

儲能電容~6μF/150V.AC
升級為~5μF/275V.AC
注意事項~
1.需使用電磁爐專用高壓電容,啟動電容亦可
2.因功能是儲能濾波所以容量可以較舊規格稍高一點亦無妨

先不裝線圈盤測試開機功能OK

裝線圈盤測試開機及加熱檔位切換功能OK

煮水測試OK,又多了一台電磁爐可用了

网友A:
看來現在的小家電都是貼牌銷售...

這台跟上次那台SAMPO KM-RQ13M應是同一家廠商代工製造,
內部一模一樣, 連壞的零件都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來現在的小家電都是貼牌銷售...

這台跟上次那台SAMPO KM-RQ13M應是同一家廠商代工製造,

我也是這樣認為,
wet大電路板是否有寫錯,
內部電路板= SAMPO KM-RQ13M
這是歌林的,
上篇是聲寶的
內部電路板=Kolin CS-J8

我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這樣認為,
wet大電路板是否有寫錯,
內部電路板= SAMPO KM-RQ13M

沒錯~不要想太多

目前網路得知3家品牌型號不同,但是外型(類似),內部電路板一模一樣,

只是不知那家廠商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