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al BH-620 充電式吸塵器之電池

楼主(2016-10-13):
這款小型手持吸塵器多年沒用,今天拿出打開一看,內有4顆充電電池,電池顯然起化學變化電解溢出,電池上只有英文JAPAN,也沒標示電壓,有誰能解答

网友A:
答案在本體標示處

网友:
我猜是鎳氫,應該是 1.2v 然後4顆串連 4.8v,充電後約 6v,試著用 6v電源供應試試,如果正常買大小相同的回來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在本體標示處

不懂,如何看出來

网友:
配合三樓的方法就可以看出來

网友:
4顆鎳氫電池+1

网友:
1. 它有外接充電...
  外接充電 看能不能動(看電路及馬達是否還OK)...

2. 4顆鎳鎘(NiCd)或鎳氫(NiMH) 電池
  電池換一換...

网友:
驅動馬達這類負載  我想還是鎳氫比較夠力
問題是 這電池明顯比常規短
跑一趟 實體電池專賣店
例如 剛剛在GOOGLE 看到的
都能幫你重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