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USB線短路,會影響到什麼?

楼主(2016-10-13):
線

最近太閒把一堆舊的USB線全部接起來
因為我擔心線路沒接好或是絕緣沒做好會產生短路(我上網查說如果短路會產生極大的電流)
所以我加裝了一個5A保險絲,避免那極大電流
可是當我線路都接好時試著將線路短路,看5A保險絲會不會產生作用
結果是保險絲完全沒用 ...

請問
1.是我保險絲裝錯位置嗎?我裝在正極 ...
2.還是電流就直接回流到變壓器內,短路的話是先燒變壓器?
3.還是其實根本不會有事 ...(我的變壓器是5V2A)

网友:
保險絲太大    電源供應器沒能力燒斷它

電源供應器品質好   自己啟動保護機制   短路保護的時間比保險絲融斷還要更快

保險絲融斷ˊ時間太長

网友:
USB供電短路 其實也還好  功率小 沒多大

如果像是電池那類的短路才要注意

网友:
1. 沒裝錯, 但你的變壓器是5V2A, 就不應該用5A保險絲, 請改用2A試看看.
2. 變壓器過載, DC電源輸出端的零件會先壞掉.
3. 壞掉前應該會發燙, 然後... 會怎樣也不一定... 這也要看變壓器有沒有保護設計

以上.

网友:
照理講 任何產品,都應有保護機制...

電子產品, 限流/短路/過載/....保護機制
簡單的 由 保險絲,限流電阻....
溫度關開或溫度保險絲...
複雜的 過載保護電路...

但由於 上市時程/實驗不足/costdown/材料因素/使用年限,方法,環境/.....等等綜合因素加在一起
短路後,什麼事情都有可能
1. 沒事 保護機制良好
2. 保險絲燒斷...
3. 故障 主要功率元件燒毀
N. 保護機制 沒有或失誤, 跟Note7一樣,起火/爆炸/...等等

楼主:
了解~看來是我杞人憂天了 ...
不過短路的時候變壓器的確有變熱
短路電流應該是直接回流到變壓器內了
而變壓器將輸出維持在2A,才沒有將回流電流送出去 ...
真沒想到我的保險絲前還有一道保護 ...
看來真的是我杞人憂天了 ...
不過還好變壓器還可以正常使用
這樣我就可以安心使用我那接超長的USB線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看來是我杞人憂天了 ...
不過短路的時候變壓器的確有變熱
短路電流應該是直接回流到變壓器內了

其實不只短路問題 !!

由於電壓低 , 你的導線又細 , 拉太長的話 , 電壓會明顯不足 !!

這也就是為什麼 , 要用高壓電來傳送電力的原因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不只短路問題 !!

由於電壓低 , 你的導線又細 , 拉太長的話 , 電壓會明顯不足 !!

誠如J大所示,當負載的供電為低電壓高電流時,此條導線除了不能過長外,所使用的材質更需特別挑選,才不致5V送出到負載端僅剩3V的窘境.

网友:
保險絲的使用,不能大於線材的安規,並大於負載的開機瞬間電流,更不能大於供電的power(市電除外),你的fuse>line>power。保險絲的裝置等於白忙一場,假如電壓高一點,電流大一點,又負載大於線材多一點 則是一種長時間的定時點火裝置,付帶一提 所謂的保護裝置有時不是那麼靠得住

网友:
我覺得 5V/2A ,可能變壓器不至於到2A,可能設計時是趨近2A,不彷拿個60W的鎢絲燈,街上去 量一下電流是不是真的如預期一樣,搞不好輸出可能只剩下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