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CO SC2025CD 東元的手提式音響 調整聲音大小無作用

楼主(2016-10-14):
東元的手提式音響
SC2025CD 調整聲音大小
卻沒有用
懷疑是裏面的可變電阻故障
A503 ( A頪 雙聯 50K )

不曉得我量測方式正不正確
將變電阻旋鈕轉至右邊
使用三用電表歐姆檔 200k
看電路板 211'2'3'3 (這應該是指的的腳位是嗎?)

紅色探棒接藍色的1
黑色探棒接藍色的3
可是我所得到的歐姆值都是0K

有看到論壇有會員
提到可以用電子清潔劑做改善
可是我有試著用3M  電子接點清潔復活劑
測出來還是一樣
除了用電子接點清潔復活劑
還有什麼方法來改善

請問 A503 ( A頪 雙聯 50K )
是否能用   ( B頪 雙聯 50K ) 來替換

請問這一顆 A503 ( A頪 雙聯 50K ) 可變電阻
台北的光華商場地下街或北部那裏有在賣
奇摩和露天搜尋不同一規格
在淘寶網有看到相同規格

网友A:
哇~~~這個用於手提式音響的音量可變電阻很容易故障,電子材料行幾乎都被掃光,建議您改通用型直徑16mm相同阻值特性的替代,用焊線的方式連接,鎖螺母的方式固定,唯一就是要多買一個大小適合的旋鈕頭。

网友B:
起碼有兩對腳要量到40K以上才算正常.

通常是那拍腳點膠的地方鬆脫了, 修不了, 只能買新, 大約30元台幣以下, 不過有沒有一樣或類似的要碰運氣/

如果機殼可以改裝的話就直接換最便宜的那種雙連可變.

半年前幫鄰居老太太修過一台, 機器很便宜但費工, 要開店賺錢的可能就划不來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6044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這個用於手提式音響的音量可變電阻很容易故障,電子材料行幾乎都被掃光,建議您改通用型直徑16mm相同 ...

請問只要相同阻值的就行了嗎?
那A類換成B類沒關係嗎?
用焊線方式
會比較費時
所以目前暫不考慮這種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碼有兩對腳要量到40K以上才算正常.

通常是那拍腳點膠的地方鬆脫了, 修不了, 只能買新, 大約30元台幣以下 ...

請問我檢測可變電阻方式是否正確
改的話可能工程浩大
要考慮高度和旋鈕位置之類

如果我A類50K
替換成A類100K

會有什麼影響嗎?

网友:
如果可以找到A類100K就再並聯1 顆100K固定電阻就變成A類50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只要相同阻值的就行了嗎?
那A類換成B類沒關係嗎?
用焊線方式

其實不會很麻煩啦~~我幫鄰居改過8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我檢測可變電阻方式是否正確
改的話可能工程浩大
要考慮高度和旋鈕位置之類

用於音量上,應該可以替代,因為這不是中間抽頭型的音量控制VR 。所以不用考慮到響度控制 。

楼主:
感謝前輩的幫忙
從癈棄的電路板中
拆解了幾顆可變電阻
很幸運有一顆A104可變電阻是好的
規格不同我並沒有換上去
不過至少我證實
我檢測方式是正確
還有用WD 40 和 電子清潔劑
清潔後無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的幫忙
從癈棄的電路板中
拆解了幾顆可變電阻

可將故障的可變電阻拆開看
或許您可找到其它方向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將故障的可變電阻拆開看
或許您可找到其它方向的想法

感謝你的建議
剛好癈板中拆了幾顆
打算將有問題的可變電阻
帶去請教高手
順便聽他給專業意見之類

网友:
可變電阻損壞常常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