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新手請問,關於示波器與三用電表

楼主(2016-10-14):
各位前輩,關於示波器與三用電表的使用

小弟是個非本科的菜鳥,工程師旁的打雜小弟

工程師今天還沒進辦公室,老闆拿了一些SMD封裝4隻引腳的晶振給我

小弟放一張 晶振的示意圖

要我想辦法測出晶振的功能及頻率是不是正常的

而小弟上網查了一下,需要用 示波器 及 三用電表 做測試的工具

關於三用電表 ,小弟手上有個數位型的

網路上的資料 是顯示 要使用Rx10檔位 去測量晶振

但如果電表上沒有RX10 的話 是否能用其他檔位代替呢?

如果要再搭配示波器做使用,請問各位前輩

這封裝晶振的測量方式 是怎麼測試的呢?

晶振 能像電容和電阻那樣 單獨做測試嗎?

懇請前輩們指點 感激不盡

网友A:
1.晶振是否正常,頻率是否精準,是需使用高位數計頻器測量,不是使用簡單設備就能達成的,除非你只是看看是否起振.
2.至於腳位判斷,因其中有2支腳是接地,電錶應是能測出的,剩的2支腳便是石英的輸入/輸出腳位了.
3.至於頻率微調,在硬體的處理方式則需使用可調電容為之.
4.參考電路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晶振是否正常,頻率是否精準,是需使用高位數計頻器測量,不是使用簡單設備就能達成的,除非你只是看看是否起 ...

謝謝前輩

想請問前輩
假如,要對這SMD封裝做接地端的量測
在數位電表上 可使用 R X ?檔來進行量測?

因為我不知道工程師他 實際測量晶振是什麼方式去測量的
他只回覆我 要做出一個 跟 16.000MHZ晶振匹配的電路 才能達到起振的效果

假如 按照我上司交付的任務
要測出晶振是否頻率精準 一般的示波器和電表是完成不了效果的是嗎

网友B:
晶振簡單的分類分成有源與無源,有源是已經內含主動振盪線路與石英晶體了只要給電壓就會有振盪信號出來,無源是只有石英晶體無主動元件需要外部振盪元件。
以外觀來看兩隻接腳一定是無源,四隻腳的可能是有源也可能是無源元件,只能去找規格書看資料才能清楚。

電表無法量石英振盪器,好的呈現高阻抗壞的裡面碎裂了也是高阻抗,倒是有經驗的工程師可以靠電表找出有源振盪器的接腳,一樣是不知好壞只能上電測量。
示波器能看有無振盪,振盪頻率是否準確需靠計頻計才能知道,所以做石英振盪線路這兩樣都需要。如果頻率準確度要求不高現代的數位示波器頻率測量的功能也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簡單的分類分成有源與無源,有源是已經內含主動振盪線路與石英晶體了只要給電壓就會有振盪信號出來,無 ...

duke83 謝謝前輩

小弟抱了一台 示波器 和三用電表耗了一個上午
原來 針對 單一 的晶振元件是無法測出他是否正常啊

小弟向採買借了規個書 來翻閱 可要如何得知 手上的 晶振是屬於 有源 還是 無源呢
而小弟 有看見 這晶振 參數
1.6000MHZ  20pF/10ppm
也有靜電容5pF  諧振電阻60歐姆

小弟還有個問題
我在網路上查了查資料 看見一公式

CL = C + CS

這是配置晶振外部電容的計算式嗎?
CL 本身內部負載值

C 外部電容

CS電路分布的電容 (一般是 3-5pF)

如果想得知 各種頻率 MHZ 外部電容要用多少數值的 是否適用這個計算式 大概去推算呢??

此外,小弟還有個問題

前輩,如果要利用示波器看晶振的頻率 是否也要將晶振放置在電路上 才能運用示波器看晶振的頻率呢?
還是,儘可以用單一元件  不需接電路板 就能運用示波器測出晶振的頻率波形呢?

网友C:
上個規格書給前輩們看看, 是不是 SIWARD 的產品?
不要讓他們隔空抓藥
不然各高手回應的意願.....

网友B:
引用 楼主:
duke83 謝謝前輩

小弟抱了一台 示波器 和三用電表耗了一個上午

看這規格是無源的,恭喜你必需做電路來搭配他才會工作,工作後才能用示波器來觀察。

Ciko 老師給的線路就能工作了,可以將 SMD 石英晶體用電阻剪下來的腳焊接在上面直接插麵包板來試會不會工作。
合適的外部電容很難計算出,跟振盪線路與石英晶體的切割方式有關,頻率越高電容越小你要先確認這是 16MHz 還是 1.6MHz。最簡單方式就是查廠商給的規格確認書不用浪費時間去搭配這個小電容器。

這應該是你老闆給你的考驗與小測試,好好幹,這線路很簡單只要多看點相關文件一定做的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這規格是無源的,恭喜你必需做電路來搭配他才會工作,工作後才能用示波器來觀察。

Ciko 老師給的線路 ...

duke83 謝謝前輩

因為今天工程師請假,老闆又很急
所以我也緊張起來了
小弟非本科系,但覺得做這些很充實
但是,....技術跟理論不好 就覺得很痛苦

是小弟筆誤  振盪器的封裝上面 跟規格書上 是 16.000MHZ 內部負載電容是 20pF

能否在請教前輩一個問題

剛剛我聽到老闆在和產線維修部的組長談話 討論 這個 16MHZ 外部電容怎麼配的問題
由於 這個電容內部負載是 20 pF  我聽到維修部的人說 外部電容要改小
接上兩個 10pF 的電容 弦波 現在微偏向右邊 現在目標要把波形調到中心
改成 1個15 和1 個10 pF的電容做並聯 看看最後波形會不會在中心點上

由於我實在是不懂 所以就記下他們的談話
想請教前輩們 這些是甚麼意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個規格書給前輩們看看, 是不是 SIWARD 的產品?
不要讓他們隔空抓藥
不然各高手回應的意願..... ...

xiaolaba 謝謝前輩

小弟下次更進 ,  對於元件這些規格書還在摸索中
看看待會 去掃描一份規格書圖檔上來

還請前輩們不吝指導小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xiaolaba 謝謝前輩

小弟下次更進 ,  對於元件這些規格書還在摸索中

哈, 不是前輩, 俺也是新手門外看.
任何人是從無知開始的
要賺錢的事情就努力加油

楼主:
小弟補上 這顆晶振的相關規格

网友C:
你的規格書應該還有腳位圖. 參考看看, 實驗一下就會知道了, 如果要看震盪與否, 參考樓上CIKO大大的就可以, 一般C1/C2都亂用18PF, 好像都很好.

如果要練習要繼續實驗, 參考看看, 以前也學過類似的題目, 頻率準確與否暫時不重要, 你老闆看到外行新人能做出這個地步的話, 估計也不會有其他意見.
https://goo.gl/DWugEj
https://goo.gl/Kl5EJx

希望對你的事業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規格書應該還有腳位圖. 參考看看, 實驗一下就會知道了, 如果要看震盪與否, 參考樓上CIKO大大的就可以,  ...

xiaolaba 謝謝前輩

小弟從物料管理 被調來當工程師身邊的學徒
也不知道當時為何會找上我
但既然答應了 就很想好一些電子領域的東西 雖然可能對我而言很難...(目前也著手在學 PCB電路圖繪製等...周邊的技能)

謝謝前輩們的指點 小弟會再接再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xiaolaba 謝謝前輩

小弟從物料管理 被調來當工程師身邊的學徒

依據其誤差為10ppm,換算誤差為160Hz(不計入溫度變動),故其驗收標準為16.000160至15.999840MHz,示波器一般是無法解析的,非採用高解析度計頻器不可,而工程師正是想藉著調整外部電容器,將其誤差範圍縮小至理想值,你想想這麼多位數的頻率,一般儀表怎可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