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液晶 SMT-22LC3 無電源.....

楼主(2016-10-14):
名牌22吋電視
電源板與主板

拆機後發現電源版電容報了6顆...結果9顆全換.12.9v有4.9v有~
以為這樣就玩修了......結果裝上電源版連燈都沒亮......
在量一下電壓.12v有 5v.....剩下2.1V~2.9V亂跳...
明顯電壓被吃掉了.
量一下MT1117 3.30746A 有1.1V~1.8V亂跳.....
電源板與主板分離.電源版上的電源都正常
請問各位先進們在這樣情形下.是1117損壞嗎?
謝謝...

网友A:
應該也是電容的可能性比較大。

网友B:
建議也把主板的電容掃掉n_056|

网友C:
這台的AD板是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也是電容的可能性比較大。

好的~我試試...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也把主板的電容掃掉

好的~謝謝妳!  我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的AD板是公板?

應該是沒改過吧!

网友:
視訊板(調諧器)分離還是一樣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台的AD板是公板?

這是原板

网友D:
單板啟動,5v接個假負載試試,看能不能判別出電源板本身還是後級造成.

网友:
怎麼LVDS排針好幾組咧....

网友:
打一下5V的對地阻值,好像有東西短路拉低了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單板啟動,5v接個假負載試試,看能不能判別出電源板本身還是後級造成.

benson1206..你好~你說對了..假負載後.5V就降下來亂跳.12V也是....
我用另一片電源版送電到主板燈就亮了!可見問題還是在電源版..
大電容電壓是158V..會是這顆壞了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benson1206..你好~你說對了..假負載後.5V就降下來亂跳.12V也是....
我用另一片電源版送電到主板燈就亮了! ...

你這片是通用電壓板嗎?(85V~240V ),一般都是比較多,若是這樣大電容要380V以上,帶不起負載原因很多,
建議先朝初級側VCC,APFC,RCD尖峰吸收電路找找看,若不行再查次級側輸出濾波平滑電容及回饋著手.

補充內容 (2016-10-17 03:27 PM):
我搞混了,
螢幕一般是高壓直接啟動,所以它沒有APFC電路.

補充內容 (2016-10-17 03:38 PM):
小功率的螢幕一般都是以此啟動PWM IC來達到全域電壓輸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benson1206..你好~你說對了..假負載後.5V就降下來亂跳.12V也是....
我用另一片電源版送電到主板燈就亮了! ...

有點糢糊,加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enson1206..你好~你說對了..假負載後.5V就降下來亂跳.12V也是....
我用另一片電源版送電到主板燈就亮了! ...

電源管理晶片供電的小電容好像沒換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這片是通用電壓板嗎?(85V~240V ),一般都是比較多,若是這樣大電容要380V以上,帶不起負載原因很多,
建議 ...

大大你好~唉....真是傷腦經.零件量起來都屬正常...
小弟才疏學淺.學藝不精....不知從何處下手.能否指點哪個零件的可能性~
謝謝..

网友E:
圖片借用一下....
電源插座左上方那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唉....真是傷腦經.零件量起來都屬正常...
小弟才疏學淺.學藝不精....不知從何處下手.能否指點哪 ...

這可考倒我了,不是不幫你,實在是各個零件都有可能,不知從何幫起
大電容旁邊那個小電解電容換過了嗎?

网友F:
電源板電容爆光 可能影響到後面的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圖片借用一下....
電源插座左上方那棵

換了~情況依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可考倒我了,不是不幫你,實在是各個零件都有可能,不知從何幫起
大電容旁邊那個小電解電容換過了嗎? ...

換了~情況依然....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源板電容爆光 可能影響到後面的零件了

我有點擔心.....萬一電源版修好了.換後段問題....我想會笑不出來了!
不過...沒關西..就當是一種經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了~情況依然....

建議你在負載後輸出不穩時,將各點電壓標示在Tsao大提供的電路圖上,以便大家判斷可能原因.
不然就來猜猜和碰碰運氣光耦 or 431先試換換看囉.

网友:
昨天撿的,如圖

輸入100~240V,輸出12V 6.67A問題是有電源輸出,指示燈會亮,但是接了兩條30CM的燈條就無電源,
挑篩線路看了輸出端有接兩片202的貼片電阻,心想??輸出端為何要接負載?難不成是輸出電壓太高,要拉低電壓?
將兩片貼片電阻移除後,一量電壓,從10.5V到12.2V來回飄移,只好裝回去,但是會斷電尚未解決。

以前看了一些文章說有可能是焊點不良,發揮愚公移山的精神,將低壓端的焊點全部加焊,完成後,耶...亮了

但是捏...今天早上起來,嗚嗚。還是接了燈條就沒電。想說,莫非是零件有問題,拿起吹風機,二話不說烤個5分鐘。

上電,耶...又亮了,

至於是什麼原因,挖喀哪賴(我媽撫哉),明天冷了在看看吧。建議你也加熱一下....

网友:
我看過晶典工作室網站教學指出,這種情形問題有時在輸入端的交流電變壓器上,可以試著量測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