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SEAGATE ST31000524AS 7200.12 1TB SATA HDD

楼主(2016-10-14):
請問有人有 SEAGATE ST31000524AS 7200.12 1TB SATA HDD嗎??
故障品有壞軌電腦可正常抓到HDD亦可...

補充說明
PCB 版號: 100574451 REV:B

网友A:
我找過了,我沒有這顆硬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過了,我沒有這顆硬碟

感謝您, 魔再慢慢尋找~

网友B:
您應該要把板子上的型號照出來...
板子型號對了..BIOS換過去就OK了...

同一型號的硬碟有時間P/N碼不一樣..板子的型號就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應該要把板子上的型號照出來...
板子型號對了..BIOS換過去就OK了...

感謝提醒~這就補上~
PCB 版號: 100574451 REV:B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醒~這就補上~
PCB 版號: 100574451 REV:B

所以是要找那個,要找到一樣,就能對換了喔,難怪我以前有一次就失敗了

网友B:
是的...
7200.12也分好幾批板子..
換到不同序號的板子也開不起來...

就算硬碟型號不同..
但板子序號相同..
換上和移植BIOS就可以了....

雖然板子上的零件都長的一樣..板上的序號不一樣...就差很大喔~

我要周末才有空去找...
找到一樣的再PO上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
7200.12也分好幾批板子..
換到不同序號的板子也開不起來...

移植BIOS?

不好意思,是什麼的BIOS啊?

网友:
我只有IBM 40G沒有你說的那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移植BIOS?

不好意思,是什麼的BIOS啊?

應該是說硬碟的韌體(Firmware)。
一顆8PIN的IC,儲存硬碟的韌體與設定資訊,也記錄著硬碟的健康資訊。
圖上的ROM CHIP就是存放硬碟韌體的載體。
圖片取自網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說硬碟的韌體(Firmware)。
一顆8PIN的IC,儲存硬碟的韌體與設定資訊,也記錄著硬碟的健康資訊。
圖 ...

謝謝!我懂了!

网友E:
小弟有一顆 PCB板號一樣 不過跟你一樣抓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有一顆 PCB板號一樣 不過跟你一樣抓不到

請問您抓不到的情況是....?
不知是否能割愛或借魔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7200.12也分好幾批板子..
換到不同序號的板子也開不起來...

再麻煩 wja 大, 感謝~

网友F:
在下 有 SEAGATE ST31000340NS 7200 1TB SATA HDD
板號 100468979 L 7036S5Y9
有幫助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下 有 SEAGATE ST31000340NS 7200 1TB SATA HDD
板號 100468979 L 7036S5Y9
有幫助嗎?

感謝 IKURA 大,

但要如魔 5樓所述的PCB版號 100574451 REV:B 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您抓不到的情況是....?
不知是否能割愛或借魔測試看看?

bios抓的到型號  但開機卡住(裝在可正常開機之電腦當副硬碟時)
可以阿 我在林口長庚這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 IKURA 大,

但要如魔 5樓所述的PCB版號 100574451 REV:B 才行~

我這有顆ITB的,BIOS抓的到,壞軌的硬碟,
如還沒徵的話,可幫你寄店到店的(運費自付)。
只寄板子喔,硬碟我要留下拆磁鐵。

楼主:
引用 网友E:
bios抓的到型號  但開機卡住(裝在可正常開機之電腦當副硬碟時)
可以阿 我在林口長庚這邊

謝謝您,  目前先向'yoyomay大徵收~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這有顆ITB的,BIOS抓的到,壞軌的硬碟,
如還沒徵的話,可幫你寄店到店的(運費自付)。
只寄板子喔,硬 ...

不知拆下來的強力磁鐵可以做哪些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拆下來的強力磁鐵可以做哪些用途?

其實我不知要用在那裡,但需要用到磁鐵的話就很方便。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是的...
7200.12也分好幾批板子..
換到不同序號的板子也開不起來...

wja12345大,以moripi大這PCB 版號: 100574451 REV:B為例
如果找到版號: 100574451 REV:A 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wja12345大,以moripi大這PCB 版號: 100574451 REV:B為例
如果找到版號: 100574451 REV:A 是不是也可以? ...

依照我的經驗...
rev:A是比較特殊版本..rev:B算是量大正常版本..
印象中是不能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