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Lenovo All in one B540p主機板壞了?

楼主(2016-10-15):
兩周前,一台Lenovo All in one B540p的電腦,使用中突然"拍"一聲就關機,從此開不了機。
後來發現電源供應器沒供電,就上網買一台同規格電源供應器。最近收到貨,將其裝好後發現電腦有電卻一直開不起來。將機器再度拆開,發現開機後CPU風扇轉一下,馬上又停,然後一直持續此動作。我猜可能是主機板也壞了。因為機器已經過保,回原廠划不來,請問這個值得修?哪可以修?

機格拆開畫面

機格拆開畫面

网友:
你如果不是打算自己動手修,本文將搬移到徵求區(你要找人幫修)

你的主機板有短路導致這種情況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當然如果能有高手提供教學,我會自己修修看。不過,請教可以兩個版都放?主要是希望趕快搞定這件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當然如果能有高手提供教學,我會自己修修看。不過,請教可以兩個版都放?主要是希望趕快搞定 ...

自己修?~~~你有要維修能量唷

工具、相關知識.....

總不可能無中生有吧....

楼主:
好吧,將搬移到徵求區

楼主:
其實,我擔心其他也壞了,一職修下去沒完沒了,請問是否可以評估燒壞範圍多大?
或是怎麼評估值不值得修?

网友:
先看看你的CPU是哪一棵,夠不夠現在的使用需求,可以看到你的硬碟是1T的。
再來看看你有維修工具嗎?熱風槍電烙鐵三用表之類的?
維修預算是多少?如果是主機板本身有損壞,我想就換一台吧,不必費那個心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