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HID 燈頭的小板子

楼主(2016-10-15):
想改裝車用 HID 燈, 拿來做成類似頻閃燈的用途. 買了樣品, 原來燈泡頭裡面還有電路板.
畫了一下, 看不出來他的設計原理, 這個小板子有3條線輸入, 高手請指點一下, 他的動作原理是甚麼.
有資料說HID要用到25KV, 因為當時手邊沒有量高壓的工具, 所以不敢貿貿然測量他的電壓.

HID Xenon lamp

HID Xenon lamp

HID Xenon lamp

HID Xenon lamp

网友:
1.啟動電壓約需23KV(0.8S內亮度達20%),之後4秒亮度來到80%,在之後只需80V便可維持恆定工作.
2.如此看來至少需5S才能達到正常亮度.這類高壓器件,感覺並不適宜閃爍操作.
3.感覺有些像CCFL燈管的操作.

网友:
我雖然不太懂,但是買個閃光燈泡來改,加個電路,應該比較快吧,也便宜
想想,小相機都有閃燈了,電路應該不難
前幾天拆一個電池壞的小相機,還被閃燈的電容電了一下....電力滿強的
hid的話更要小心點哦

或是lde手筒的爆閃模式,大瓦數的,閃起來也是很驚人的,不過當然要改電路,就要請教高手了

网友:
外頭還要有HID安定器的配合才能使用,也就是將原本應該屬於安定器電路的高壓部分分離出來,做在燈頭裡面,所以單獨這片小板無法點燈。

网友:
HID在點燈初期 (架弧)
亮度並不高
要做閃頻
建議還是用高功率的LED比較適合
閃光燈管長時間快速閃燈
溫度上升很快,容易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