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 ASUS P8H61-M PRO 主機板維修

楼主(2016-10-15):
華碩 ASUS P8H61-M PRO 主機板維修

故障狀況:有過電無法開機

1.主機板型號

2.CPU 六相供電MOSFET全部拆下測量,有一組D-S極短路,連帶造成CPU燒毀

3.故障MOSFET為 P0903BDL N-CHANNEL 25V/9.5mΩ/56A

4.保險起見全數更新為 FDD8880 N-CHANNEL 30V/9mΩ/58A
(這型主機板電源保護不良,只要有一相短路就會燒毀CPU)

5.安裝測試OK

6.成功開機進入作業系統

网友A:
希望被KO掉的不是高級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被KO掉的不是高級CPU......

還蠻高級的~~I3 3220~~

去年二手價還要2500,買不下去改買G620~~800元

剛查一下時價最便宜一顆1799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蠻高級的~~I3 3220~~

去年二手價還要2500,買不下去改買G620~~800元

网友:
1155的架構二手行情還有點小貴..恭喜完修

网友B:
恭喜完修~~
小聲的問一下,
I3 3220代替G620,
速度沒有差嗎?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大大那FET去哪買?寄出到手速度快嗎?

网友D:
因為是低階品所以連保護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小聲的問一下,
I3 3220代替G620,

是G620代替I3 3220 降階使用~省錢啦~

PC是我哥的,所以我沒有使用過I3 3220的快感,無從比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大大那FET去哪買?寄出到手速度快嗎?

烏骨雞學姊也有賣,也很便宜,可於本論壇發訊息給她,也許有優惠喔

FDD8880 Fairchild 30V 58A TO-252 MOSFET [B04]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3284114875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189071253

便宜又大碗

當天下單掛號郵寄隔天就到

買滿500元還免運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為是低階品所以連保護都省了

第一次碰到主機板短路會燒CPU的

网友:
恭喜完修
我也只遇過壞AMD的CPU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碰到主機板短路會燒CPU的

這會這樣說是因為這種結果很誇張,怎麼可以搞到CPU壞掉咧

网友:
這算很大的工程嗎

网友:
這一型好像常常這樣 上次測試玩後 隔天就...

网友:
太感謝大大,受益良多。

网友:
恭喜完修,原來是真的,我測試用的g530測試過後CPU就直接升天了

网友E:
難怪我之前
從回收那弄到這一塊主機板
上面還有I5-3470
想說CPU燒毀很少
沒想到這一塊主機板有這一個毛病
還好我沒有拿我的I5下去測試

网友F:
原來板子真的會燒毀CPU 我燒了一顆I3。 原本還不相信,還拿了一顆G620去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難怪我之前
從回收那弄到這一塊主機板
上面還有I5-3470

你真幸運沒有試,否則I5就歸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來板子真的會燒毀CPU 我燒了一顆I3。 原本還不相信,還拿了一顆G620去試 ...

那豈不是又多了一個陪葬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真幸運沒有試,否則I5就歸西了.

因為當時拿到這一塊主機板
他的固態電容 270uf 16v 一顆有被破壞
可能故意破壞
怕拿到這一塊主機板的人也燒cpu
看了你的維修範例後檢查
其中有一顆 MOSFET為 P0903BDL N-CHANNEL 25V/9.5mΩ/56A
有裂痕
還好有你的範例
救了我的I5
wet 大
真是功德無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豈不是又多了一個陪葬品?

是呀 也陪葬了.....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樓主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