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新手 MSI R5830過電 不顯示 電感破裂

楼主(2016-10-15):
MSI R5830 電感破裂 R33容量封閉電感

我逛 X天 找部到 這一顆電感  可以用哪一顆 取代呢 如圖

MSI R5830電感破裂

MSI R5830電感破裂

网友A:
你只不過是裂掉陶瓷外殼,你確定電感有壞?

如果不是因外力造成裂掉,我不認為只有單單電感NG這麼單純

网友B:
要確認需要拆下測量,電感是不容易故障的元件

旁邊的MOS比較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確認需要拆下測量,電感是不容易故障的元件

旁邊的MOS比較有可能!

好的 OK 我等測 旁邊的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不過是裂掉陶瓷外殼,你確定電感有壞?

如果不是因外力造成裂掉,我不認為只有單單電感NG這麼單純 ...

因為這一快 在 昌庫找到的 想說拿出來看看  旁邊就先GG了

网友:
MOS 可以拆下來量一下3之腳之阻抗就可以知道好壞

网友C:
上次樓主的 560修好了嗎?
沒用處的話,是否要賣?(我只能出NT 200)
歡迎上我的BLOG看看

网友D:
去拆gts450或gtx550故障品.印象中一堆.該處是12v供電給UP6101(記憶體供電IC)的R33電感.開路則顯卡自然不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樓主的 560修好了嗎?
沒用處的話,是否要賣?(我只能出NT 200)
歡迎上我的BLOG看看 ...

有 GTX 560 破圖那一張 修好了  有空我在補圖  GPU 脫焊重植 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拆gts450或gtx550故障品.印象中一堆.該處是12v供電給UP6101(記憶體供電IC)的R33電感.開路則顯卡自然不開 ...

好的 這一張我在研究看看  謝謝大大

最近期中考 沒時間去 用